新旧精灵2电机对比

楼主(2015-07-02):
收到618精灵2,打开与去年双11的精灵2老款做个电机对比,左边为老款精灵电机,细线绕制,电机电源线较新款粗线,试飞发现新款电机热的烫手,不知大家是否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新电机功率更大,夏天烫烫正常嘛~

网友B:
飞久了,就都一样,都有点烫手

网友C:
E310和E800好像都是发热比较大。E310明显比E300热(大致上相同负载)没有E600可与E800比较,不过E800感觉发热也不小

网友:
新的功率确实够大,但电源线这么细

网友D:
线的话就有点细咯

网友E:
确实飞完温度有50-60度,应该是正常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机功率更大,夏天烫烫正常嘛~

据说新电池开始会烫,磨合段时间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久了,就都一样,都有点烫手

老款明显比新款要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10和E800好像都是发热比较大。E310明显比E300热(大致上相同负载)没有E600可与E800比较,不过E800感觉发 ...

看了前段时间的e1200升级件有问题,表示不敢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飞完温度有50-60度,应该是正常发热

连桨帽都烫,60度不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的话就有点细咯

更轻盈呢~哈哈哈

网友C:
新电机是单芯线吧,同样截面积的线单芯的看起来确实会比多芯线细,实际过流能力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机是单芯线吧,同样截面积的线单芯的看起来确实会比多芯线细,实际过流能力是一样的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