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改装三桨的测试

楼主(2015-07-02):
       最近闲来无事,脑子里想着给470换个三桨试试看,从我个人的认知认为,三桨应该比两桨升力大,这样在同等载重下,悬停桨速应该比两桨的低,这样震动也会更小,对云台的干扰也小,但是结果让我很纠结,换了三桨,拉力确实明显增加(只是苦于没有设备,没法测试,但是从手上压的力来讲,感觉确实变大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电流也加大了,可以说已经到危险边缘了,还是看图说话吧
这是装好三桨的样子,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做一个试试看,因为在没改之前,我就知道换了三桨电流应该会变大的

这是手动模式半油门的电流值,7A,不是很大

这是手动模式四分之三油门的电流值15A,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手动模式全油门的电流值,30A,已经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了,

这是两桨全油门手动模式下的电流,21.8A,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小3A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经过以上测试,觉得保险起见还是不要改三桨为好,全油门超过电机额定电流5A,飞在天上万一电机挂了,那就粉生碎骨了,当然如果只是小油门悬停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A:
沙发~~~
你要换3叶桨不能延用同规格的桨片啊,必须降一个级别的~比如原来是1440桨片换13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你要换3叶桨不能延用同规格的桨片啊,必须降一个级别的~比如原来是1440桨片换1340的

如果换小一个级别的桨还不如不换呢,纯属自己瞎娱乐,不成功也无妨

网友B:
换3桨电机要减小KV值的,相当于把2桨的尺寸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桨电机要减小KV值的,相当于把2桨的尺寸增大了

其实470跟480以及690用的都是同一款电机,470的桨已经比480小一号了,但是电流还是太大,你说的减少KV值是个办法,但同时还要把螺距增大才有效果,原配塑料桨高速桨尖震动很大,减少KV值增大螺距后可以减少桨尖速度减少震动,但是桨速太慢又带来稳定性的问题,真的好纠结。

网友:
真能捯饬呀!

网友C:
支持LZ的创新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LZ的创新精神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有创意,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用功

做了这个无用功才知道是无用功,不做这个无用功怎么会知道是无用功呢?

网友(2015-11-12):
做了这个无用功才知道是无用功,不做这个无用功怎么会知道是无用功呢?
頂這句,說得好!!

网友:
只有做了才知道,支持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 ,你自己也说了,换了三叶桨之后力量变大了,那就是肯定的三叶桨比两页的扭矩变大了,反应到电机上就是同样的油门位置,转速肯定没有以前高了,说白了就是同样的电压大小时候阻力变大了,所以电流增大,很好理解。这样换将之后升力虽然打了,可是效率不一定提高了,也许飞行时间大不如从前。

网友E:
折腾出真谛

网友F:
可以上C大的电池啊 这样就解决电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