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没看到过魔友用2820作为多轴的动力

楼主(2015-07-02):
     我看朗宇的2820电机拉力不仅牛B,比如2820的kv1100电机,1155的桨在4s电池最大拉力又3.15公斤(先不论虚不虚哈),而朗宇3508kv700的电机,1147的桨在4s电池推动下,拉力仅为1750g。价格差不多而拉力却大这么多。为什么没人选择这个咯?
因手上有两枚2820的电机,不知道怎么能利用,所以才有此一问。很傻很天真的话望各位老魔一笑而过。谢谢

网友A:
还有考虑到一点,最大拉力的时候的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考虑到一点,最大拉力的时候的电流多少

电流不小,电调估计要60a的,嘿嘿
但是这个牛B拉力电机,咋就没人用咯

网友B:
2个电机,建议试试两轴阿凡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机,建议试试两轴阿凡达。

还有俩轴的?孤陋寡闻了我,我去找找看,谢谢

网友C:
多轴一般用的是相同拉力下 功率较小的电机 这样同样的起飞重量和电池可以获得更久的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一般用的是相同拉力下 功率较小的电机 这样同样的起飞重量和电池可以获得更久的飞行时间

懂了。。。。。。。原来如此,这个玩意儿耗电啊

网友:
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说错了别怪我。
更高的转子有利于提升转速,更粗的转子有利于提升扭矩。
同样的拉力大桨高扭矩低转速比小桨低扭矩高转速有更好的力效。
所以四轴上3508比28系列的电机受欢迎。(电直可能就反过来了,因为电直需要高转速)

网友:
前人都铺好路了,我们跟着走就行了,至少少走弯路

网友:
3508效率高啊
多轴要效率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
我用的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