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电机下面加个风扇能飞的更快 我先试试

楼主(2015-07-02):
不废话 直接上图 主要能散点热 标题是噱头 逗大家笑笑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厉害  思路广啊

网友A:
如果要这样散热说明你的电机不好或者动力搭配不好

网友:
理论这个搭配合理是不需要考虑的。。!

网友:
既然电机过热,这个散热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创意不错

网友:
看得出来很有创意的思路,如今的器材可谓是百家争鸣啊,不要纠结在当下,换一换器材你将看到另外一层天空!

网友:
把增加的重量用于更换更好,不过思路挺奇特的

网友:
太有创意不错啊,有什么科学原理?

网友:
血滴子?碰到颈,能把头割下来。

网友:
重量多了,也有可能飞慢了

网友:
应该不会增加多少重量,不过估计对散热啥的也没啥效果。个人感觉,这个距离,肯定是增加阻力了,不会提高省力

网友:
手工不错,能给扭到一样的角度,很不容易,还得四个,多少小片片啊。。

网友:
其实把,螺旋桨的风比这个不知道大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这样散热说明你的电机不好或者动力搭配不好

5寸桨 硬叫我上6寸的 能不热吗

网友:
多此一举  意思就是 画蛇添足  意思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固定点怎么看着像在底座上,不是外转子上,能转吗?与大桨同向转会比大桨的风给力?重量增加多少?楼主试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点怎么看着像在底座上,不是外转子上,能转吗?与大桨同向转会比大桨的风给力?重量增加多少?楼主试的 ...

图片上的字 说明了 其实就是底座散热用 上大桨超载 电机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的字 说明了 其实就是底座散热用 上大桨超载 电机热

不转啊                 那还不如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转啊                 那还不如换呢

这套电机平衡都不好了 出了也不值钱 换还得米 折腾到尽头再换

网友C:
你们都被楼主骗了,那就是一个静止的散热片而已。不会转的。

网友:
我觉得你都装反了

网友:
好玩就行~也算創意!

网友D:
大家没发现这个是不能转的吗?而且安反了,这样是逆风,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没发现这个是不能转的吗?而且安反了,这样是逆风,散热不好。

今天中午试飞一下 原来电机座下面的螺丝都不敢手摸 现在温温的 爽吧

网友E:
画蛇添足不但不会散热反而增加负荷电机发热更快。电机工作的时候浆产生的风就足以给电机散热了,大功率的电机才需要加装风叶散热。

网友:
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蛇添足不但不会散热反而增加负荷电机发热更快。电机工作的时候浆产生的风就足以给电机散热了,大功率的电 ...

这是加在电机座上的 标配是5寸桨 我上6寸 电机超载 热 一个电下来固定电机的螺丝烫手 现在好了 今天用红外温度仪测 还不到40度 你说有用没有用 4块2毫米厚直径30多点的铝片 也不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被楼主骗了,那就是一个静止的散热片而已。不会转的。

网友:
玩玩还可以,加上这个很可能导致动平衡不好了。其实散热效果应该很小的。
我记得有些电机本身的外壳就带有风扇叶片装置。

网友:
没必要吧!

楼主:
太有必要了 夏天天气热 电机散热好的话 你知道的

楼主:
XXD 1510电机 上6045桨 3S2200电池 飞后电机58度 往死里累这个1510电机

网友:
感觉上 没太大用处 不过确实挺创新的

网友:
好废土的感觉。看疯狂的迈克思后改的?

网友F:
确实没什么实际用处,无刷电机功效高,发热少,如果电机需要散热说明电机本身有问题,去检查电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什么实际用处,无刷电机功效高,发热少,如果电机需要散热说明电机本身有问题,去检查电机好了!{:1_ ...

电机没问题 主要是桨大了一号 超载了

网友:
底部用散热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问题 主要是桨大了一号 超载了

小驴拖大车有可能会引起电机电调过热哦,建议匹配一下电机电调和桨规格,论坛有很多帖子提到过。

网友G:
1510电机最大用5030,你用6045,而且还是xxd的……当然会过热的,而且过热会进一步导致电机效率下降。换5030或4045得了 ,尽管我也觉得那个散热片做得很不错,挺有创意。
对了,既然喜欢折腾,建议你把电机拆开,做一下除尘保养,并且用干性润滑剂喷一下。这样发热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10电机最大用5030,你用6045,而且还是xxd的……当然会过热的,而且过热会进一步导致电机效率下降。换5030 ...

电机都是线圈烧了 就重缠 干净的 我还上2200 的电池 百分70油门 才能飞起来 下回买点5030桨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 1510电机 上6045桨 3S2200电池 飞后电机58度 往死里累这个1510电机

1510电机与6045桨完全没法匹配,电机根本带不动,最多配5030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