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行中突然失去动力1秒又恢复

楼主(2015-07-02):
450好盈40A电调,最近发现450飞行中会突然失去动力1秒又马上恢复,实在不知道哪儿问题,之前一直没问题,最近刚发现的,有哪位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电调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有控或者接收也有可能。所有的插头也要检查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1.电调过热保护;2.插头虚焊,如果确定插头没有虚焊,那肯定是电调出问题了。注意安全,我有段时间飞450,就是这个季节,用中特威的电调悬停都保护,换了铂金50A之后没问题了。

网友C:
我的40A也这样,感觉虚焊是一个可能,BEC输出能力问题也是很可能的问题。 电机有间歇性的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有控或者接收也有可能。所有的插头也要检查是否接触不良。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之前也没遇到这情况,同时两架450飞另一架v3 电调很正常,我给插头处有热熔胶方便拔插,如果插头虚焊应该会发热吧,发热插头的热熔胶应该会融化,也没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0A也这样,感觉虚焊是一个可能,BEC输出能力问题也是很可能的问题。 电机有间歇性的抽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之前也没遇到这情况,同时两架450飞另一架v3 电调很正常,我给插头处有热熔胶方便拔插,如果插头虚焊应该会发热吧,发热插头的热熔胶应该会融化,也没融化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和电机不匹配 重新设置一下  我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前2天也是 好赢50A V3  花牌2520电机,突然保护 马上又恢复动力,还好飞得高,可以救回来,后来我把电调重新设置一遍,飞了有15个起落,好像好了。没出现保护了。

网友:
最好先排除电池问题,有时一组电池坏了看不出的,飞行中会启动电压保护突然断电一下

网友:
看K8里有日志记录的!
应该是失控!
好像就是红字示RC INTUP 几通道的没信号!
这样就是有失控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调过热保护;2.插头虚焊,如果确定插头没有虚焊,那肯定是电调出问题了。注意安全,我有段时间飞450, ...

如果要是电调UBEC供电电流不足会出现这问题!
尤其现在KST215 515系列大力量舵机,需要的电流也大!好多3A供电不足!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现象 我的是香蕉头虚焊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电池插头用久了松动了,楼主自己用手动动插头看会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之前也没遇到这情况,同时两架450飞另一架v3 电调很正常,我给插头处有热熔胶方便拔 ...

那就是电调有问题。换吧

网友:
估计是马达线 有松动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种现象, 当时是T插老化, 需要检查电调和电池插头是否有接触不好或者虚焊

网友:
换电调,我的就这毛病,换了50A之后一年了,也没在出现过。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失控

网友:
现在想想我以前的有副翼450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