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L突然失控!!!

楼主(2015-07-02):
今天试飞480L,1分钟后突然升降和副翼没动作了,只能控制脚架和高度,不知道什么情况视频最后是因为失控所以我只能走过去了,还好降到两车之间= =

网友:
祖上有德~失控經驗很難忘

楼主:
望各位模友帮帮忙啊。。。真的很担心这家伙。。。

楼主:
我的480L不会是亚拓多轴里第一例失控的吧= =,我用的是14SG,副厂接收,原本感觉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就换了另外俩接收机试试,结果还是这样,一飞高就只能控制高度了。。。有没有有经验的模友帮帮忙= =多谢!

网友:
LZ不妨连接上软件后检查一下定点环绕和航向锁定有没有设置正确。愿您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失去控制才叫失控,你还有一定的操控权,不算失控,不过你飞控要检查一下设置内容

网友A:
接收天线是否安装合理?建议拍张内部照片看看

网友:
看一下接收机天线摆放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干扰,论坛上有其他模友装机图,参考一下他们接收机的安放位置,接收机要放在下面,排除干扰

网友:
LZ 您这个应该不是失控,失控要么就整个没有反应了,要么就是失控返航了,你应该是软件菜单哪里设定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天线是否安装合理?建议拍张内部照片看看

这样安装接收机可以吗

网友:
感觉不像是失控

楼主:
这样安装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
这样安装接收机

楼主:
今天专门看了看外挂指示灯的情况,再红绿灯交替闪烁时可以正常控制飞机,也就是无GPS的姿态模式,然后经过若干秒接收到了GPS信号后,先变成了绿灯慢闪,就是有GPS的GPS模式,到这里就控制不了飞机了,然后又变成了绿灯闪烁,就是有GPS的姿态模式。后两种状态都控制不了飞机,奇葩的是亚拓多轴必须安装GPS感应器,拆下来就启动不了了,我感觉是GPS的问题,但又不知道是在哪出问题了,电脑设置应该没问题了,已经检查好几遍了……以上

楼主:
从头到尾我的遥控器都是姿态模式,没变过

楼主:
亚拓人呐?!这问题你们最在行

网友:
官方很少来这里,去台湾官方论坛发帖吧

楼主:
刚刚我在开机后就把GPS感应器拆了,飞机一直保持在无GPS信号的姿态模式,远近距离都正常,看来就是GPS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安装接收机可以吗

这样没问题,只要天线末端露出机体外面就行。看来要从飞控上着手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问题,只要天线末端露出机体外面就行。看来要从飞控上着手找问题

嗯嗯,谢谢

楼主:
我打电话给亚拓厂家了……GPS没问题,是因为在北京5环内禁飞,飞控一旦确定是在5环内就只能原地降落了……我艹!亚拓说明书内居然没有这点,各位模友也注意了,这点我是问过亚拓的人后才知道的

网友B:
五环內禁 飞,这不就早就規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电话给亚拓厂家了……GPS没问题,是因为在北京5环内禁飞,飞控一旦确定是在5环内就只能原地降落了…… ...

找到原因就好,以后有问题还是找亚拓的技术才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环內禁 飞,这不就早就規定了吗?

早就规定了……关键是亚拓说明书里没有写啊……鬼知道跟大疆的一样……

楼主:
亚拓还是在说明书里加上这点吧,让不知道的人飞还真会以为你们的GPS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亚拓还是在说明书里加上这点吧,让不知道的人飞还真会以为你们的GPS坏掉了……

那大哥您这是顶风作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大哥您这是顶风作案呀

原谅我

楼主:
不过从这次“失控”来看亚拓的GPS定位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从视频上可以看到最后飞机几乎是笔直地降下来了,要是性能不好说不定就撞树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飞飞机还是避开敏感地区比较好

网友:
楼主安全第一。

网友:
飞行地点

网友:
会不会在禁飞区域

网友:
限飞区域现在已扩大到六环,大疆,亚拓,零度等都被限制,最新确认的

网友:
全国禁 飞区域查询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各位模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