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控求助~~

楼主(2015-07-02):
小弟在TB上买了 A控想玩玩航拍。。 今天到货后迫不及待拆包装机,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线路接好后,OSD工作正常,图传也正常, 问题是飞控左侧接收机连接飞控后,飞控貌似没有给接收机供电。。这怎么回事啊~
我确定线没接错。。。。  问卖家 卖家推给厂家销售,问厂家,厂家直接不理人! 这都什么情况?????  非要我点名道姓说出来!

网友:
电压计呢

网友:
兄弟玩模型是要学习的,这个调试和安装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至于厂家和销售在这个环节能不能有服务,一直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呀!
A控是我曾经的主力控,很好用的,别心急,拍一些链接图片传上来交流,会有老鸟给你一些指导的。

网友:
看说明书,上面讲得够清楚了~~~我对飞控也一无所知,就是对着说明书一点一点弄的~

网友:
好像是接收机给飞控供电吧。电调的控制线接接收机,接收机上要多一个通道给飞控供电,一般要连接一条三线延长线。

网友A:
哈哈哈,LZ同学,曾经我也对这个问题迷惑过。A控接舵机和接收机这一面的通道是没有5V供电的,一般来说,如果电调的插头接入3通道,就会通过电调的BEC给这组接口所有的通道供电的,如果电调没有BEC,就要另外接一个BEC了。这个和接收机不会自己给舵机提供电源是一个道理,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PS:淘宝的卖家不懂技术的多,不用大惊小怪。至于A控厂家,虽然他们用户不少,但相比DJI这种知名度高的多的公司来说,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为数不多的客服做不到24X7,有时候退一步,平缓一下心情,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就不会那么容易分泌肾上腺素了。

网友:
我记得优酷上有个连线的视频,我当时就是照着那个直接对比看颜色链接,当时说明书我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LZ同学,曾经我也对这个问题迷惑过。A控接舵机和接收机这一面的通道是没有5V供电的,一般来说,如 ...

谢谢这位兄弟。。。 你的意见一点没错  这几个小时我什么事都没干 一直在研究,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所有能接能插得都弄上了才发现,原来飞控左边这一侧所有接口都需要电调BEC供电。。。谢谢你了

网友:
输出3通道,接电调BEC。即可5v输出给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