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不吐槽kds不行了

楼主(2015-07-02):
这精度这质量 铜齿和钢齿相差了那么多 铜齿能放进轴承 钢齿放不进去 直接卡死 现在弄也弄不出来放也放不进去 感觉飞越都不这样

网友:
要返厂也没得返了

网友:
最近吐槽KDS的帖子好多呀,唉,KDS不能因为优惠购买的飞机就不管质量呀。

网友A:
很明显是楼主的问题
1.原来的铝齿磨损了,原来也是3.98MM左右;
2.钢齿3.98是正常的,刚好配合4MM内径的轴承;
3.卡死的原因是原来磨损的铝屑没有清理出来,有少许粘在了轴承内孔里;

网友:
3.98的加工精度是正确的,正好套4MM内径的轴承,细了如果不是磨损造成,就是加工反而不合格。。。。

楼主:
买了2有个就很简单放进去有个就需要自己打磨下 脑都散了

楼主:
还是要自己diy下就ok了

网友B:
PS:楼主你的游标卡尺使用不正确吧。。。应该用前面的部分夹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楼主你的游标卡尺使用不正确吧。。。应该用前面的部分夹住吧~

你没用过游标卡尺还是没看清???
LZ的用法没有半毛钱问题。。。。

楼主:
大家淡定 本屌已经解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楼主你的游标卡尺使用不正确吧。。。应该用前面的部分夹住吧~

卡尺的用法一点没错
不过我对丝级别的精度测量,对卡尺是极其不信任的
哪怕是数显的游标卡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用过游标卡尺还是没看清???
LZ的用法没有半毛钱问题。。。。

我曾经认为这么着没什么问题,但是被某教练严正的纠正过。。。说用后面的测可能会有误差。。。告诉我必须用前部夹
不过这不是重点嘛~所以我先打了个“PS"嘛~~~~~~

网友:
我是来看kds的热闹的。。。。我估计厂家会出新活动 买360送7.2+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认为这么着没什么问题,但是被某教练严正的纠正过。。。说用后面的测可能会有误差。。。告诉我必须 ...

用前面如果手不稳的话,夹住圆柱体会倾斜,读数就会不准,后面接触面大,夹的稳,除非你的卡尺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不在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
如果轴承与轴配合比较坚的话,可以试下给轴上点油,哈哈。Logo600的主轴我当时也是装不进去,后面涂点油之后就插进去了,像人一样的,要润滑。

网友:
16楼是神

网友:
不明白又怎么拆出来的?

怎么不说轴承精度呢?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打磨,横竖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打磨,横竖给个说法

打磨下就好了 拆这个问题么工具多了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楼主的问题
1.原来的铝齿磨损了,原来也是3.98MM左右;
2.钢齿3.98是正常的,刚好配合4MM内径的 ...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认为这么着没什么问题,但是被某教练严正的纠正过。。。说用后面的测可能会有误差。。。告诉我必须 ...

哪位教练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