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和电调的三根黑怎么怎么接,有正反吗

楼主(2015-07-02):
电机和电调的三根黑怎么怎么接,有正反吗

网友:
没正反,如果转向不对任意调换其中两根线就OK

网友:
随便接,方向反了就任意对调两根

网友:
你这是多新的新手啊

网友:
你这是多新的新手啊 +1

网友:
随便插如果轴不转任意对换2个线就好了 !亮贼光的 新手啊

网友:
帮忙解答的几乎都比楼主新、看看注册时间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多怕贴,多尝试一下嘛

网友:
多潜潜水

网友:
你也太新手了。。! 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试的时候不要把浆装上。在说一句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潜水

楼主:
注册时间长不一定就是高手,
你注册了也不可能连续几年总来,总会有时1年几年也没法来一回

网友:
怼上、转!不对就调,俺也小白,焊接能力太差

网友:
你这是多新的新手啊+3

网友:
回个贴看看自己注册时间,我也是新手

网友:
你这是多新的新手啊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