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三轴飞行器

楼主(2015-07-02):
组装了个三轴,用的是KK 的飞控板,技师起飞的时候原地打转不起飞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你就这样描述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

网友A:
不过呢 有可能你那三轴以为自己不是飞机 是陀螺 你有空和他谈谈心 做一下心理辅导 告诉他 你是飞机 不是陀螺 别转了 说不定你飞机会回心转意的 ~ 加油哦
<

楼主:
你说咋描述

网友B:
这个估计你设置的时候,里面坐向是不是出问题了,看看接线是否正确,桨的正反,没有玩过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