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212920KV的电机可以用4S电吗

楼主(2015-07-02):
如题,有人用4S电吗,续航是否会久点,用9寸桨还是10寸桨

网友:
4S可以用,不推荐

楼主:
容易烧电机吗

网友A:
能不能用要看电调吧,跟电机没啥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要看电调吧,跟电机没啥关系的

怎么可能跟电机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跟电机没关系啊

没表达清楚,首先要看电调,然后再根据电池远kv,之前的理解错误

网友B:
亚历山大,我之前试过,没烧,但是线圈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历山大,我之前试过,没烧,但是线圈黑了

什么电机,多大的桨

网友:
电机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