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550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5-07-02):
我一开始在淘宝买了个朗宇的A2212,发货前老板突然跟我说这个电机不行,拉力不够,要我买个贵点的。我是小白,不知道店主说的是不是真的?请大家帮我看看?(F550+5000MAH-3S电池+云台+狗3)

网友A:
我的a2212、朗宇的,怎么不行骗你那

网友:
店主股票赔多了 就指望你送钱呢~  别听他瞎说 2212挺好

网友:
我用的E310动力套装 挺好的

网友B:
你的估计起飞重量在1200克左右,还是用2216比较保险。

网友:
E305 960KV简装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a2212、朗宇的,怎么不行骗你那

要说是用在550四轴上,2212拉力不够还有点说头,用在六轴上每个电机均摊负重都变小了,有啥不行是吧。店主是骗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说是用在550四轴上,2212拉力不够还有点说头,用在六轴上每个电机均摊负重都变小了,有啥不行是吧。店 ...

550四轴不行了,起飞油门大了,看看DJI F550 用的动力套装就是2212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估计起飞重量在1200克左右,还是用2216比较保险。

我的f550起飞重量2.1KG用的2212油门百分之46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550起飞重量2.1KG用的2212油门百分之46起飞!

多少kv电机,多大的桨?抗风怎么样呀

网友:
2212 kv980 1047APC 一般

网友(2015-08-06):
2212足够用了

网友D(2015-09-08):
收套E300套

网友(2015-10-08):
引用 网友D:
收套E300套

我有,搜索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