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背光太次了吧

楼主(2015-07-02):
我把亮度调到最高值20,在外面稍微有些晴天的情况下,我都要用手遮着才能勉强看清楚,怎么能省这点做工呢?太影响使用了啊,连200多的富斯控的亮度高都没有!被一堆模友鄙视,哎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请问您AT10是老版本的不,如果是的,建议您选择黑色背景呢,这样会看的清一些。
您手上的富斯控是黑白屏,不存在背光的问题的。而AT10用的是彩屏,分辨率上有要求,后续我们会做改进的。
对您手上的AT10背光问题,深表抱歉。

楼主:
怎么改黑色背景?

楼主:
为什么我升级到最新版的固件也没发现哪里能调背光颜色的?买之前看网上说的怎么怎么好,现在我才知道都是忽悠人的,根本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AT9也是看不清楚,已经调到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升级到最新版的固件也没发现哪里能调背光颜色的?买之前看网上说的怎么怎么好,现在我才知道都是忽 ...

能够USB升级的属于旧版本,背景已经换成了黑色了的,不能再更改背景了的。

楼主:
那也太次了吧,外面稍微有点光线都完全看不清,还要拿手挡着把脸贴到控上看菜勉强能看到,这要回传数据有个毛用啊?

楼主:
这点小钱你们乐迪也省,哎

网友B:
没有图形化设置界面的彩屏,不如用字符黑白屏
彩屏在阳光下表现一般,除非像futaba那样舍得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形化设置界面的彩屏,不如用字符黑白屏
彩屏在阳光下表现一般,除非像futaba那样舍得本钱{: ...

自己能换屏吗?

网友:
强烈建议厂家给换黑白点阵屏

网友(2015-08-02):
引用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请问您AT10是老版本的不,如果是的,建议您选择黑色背景呢,这 ...

乐迪兄:

您好。
小弟不是新手了,眼看贵 厂从多年前的入门控发展到今天的AT10,加上
甚到位的客服,令小弟深感敬佩。正在考虑改用AT10,只是我这老眼在
外场看不清AT10彩屏的问题有待贵 厂解决。

建议出 "非彩屏版" 或加 "彩屏遮光罩",最好还是加强光亮度。

謝謝
陈伯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我们工程师已经通过固件升级改进了这个问题,烦请下载最新升级程序看看实际效果哦。
百度云附件:AT10S_RadioLink_bin_147a_V_1_0_5(w).bin
祝顺心!

楼主(2015-11-14):
硬件上的问题,更新软件并不能完全解决。刷新了上面那个固件后好了一点点,但是在室外阳光下仍然看不到屏幕。

网友:
彩屏想在阳光下看到不容易,点阵屏反而是阳光越强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