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调参不报错,红灯三闪,不解锁

楼主(2015-07-02):
怎么搞……研究一天了。
自检能过。
油门拔杆什么的,都调好了,中立没问题,左右幅度也能到990以上……

网友A:
高级校准试试 还有罗盘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试试 还有罗盘校准了吗

V1版本只有基础校准,做过了。

另外罗盘也校准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1版本只有基础校准,做过了。

另外罗盘也校准过了。

嗯 不过你这个不是V1 哦  是naza M lite  V1通用V2的固件和软件 和其他扩展的模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V1版本只有基础校准,做过了。

另外罗盘也校准过了。

这个手动,是灰选,还不能调成姿态…… 是何原因?

网友:
百度大疆客服你打电话他会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