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司机。

楼主(2015-07-02):
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分在这个类别里面- -

各位,我这边委托朋友组装了一台小型多旋翼,都已经是调试好了的,我朋友飞的好好的,然后给我这边了,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保险起见,我这边我拆掉了桨,自己测试的时候,电池是充好电的,当我打开遥控器开关,启动多旋翼之后,电机并不会转,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多旋翼上的线我都接好了的。

450轴距的机架(朋友买的渠道不明),T-motor 350套装(我在淘宝的那个啥国际老虎电机店买的),CC3D的飞控(朋友买的渠道不明)。

我也问了下那家店的淘宝客服,客服说明天给我答复,所以来求助下各位,你们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呀?是飞控的吗?还是?

网友A:
解锁了吗?然后推油门了吗?

网友B:
先玩模拟器吧,你这样飞,就算解锁了,也是个祸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了吗?然后推油门了吗?

我今天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玩模拟器吧,你这样飞,就算解锁了,也是个祸害

放心好了,会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好好作死的0 0

网友C:
看来是新手...还是CC3D...秒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新手...还是CC3D...秒死的节奏

尽管是个小白,但是我这边好几个人一起,摸索着,积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了吗?然后推油门了吗?

果然是没解锁的问题,用线连接多旋翼和电脑,电脑居然没反应,想哭的心都有,不都说人生的第一次都是美好的吗?

然而现在正在想办法再弄一根线来。

网友D:
T-motor 350套装配CC3D飞控?鲜花配在牛屎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没解锁的问题,用线连接多旋翼和电脑,电脑居然没反应,想哭的心都有,不都说人生的第一次都是美好 ...

我猜就是这个原因,果然是新手啊,哎。
看看APM板子上的指示灯也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心好了,会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好好作死的0 0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是个小白,但是我这边好几个人一起,摸索着,积累经验。

都是这样是过来的,要淡定

网友E:
无语了 连飞控要解锁都不知道的 楼主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语了 连飞控要解锁都不知道的 楼主多潜水吧

好吧- -,在下只是个菜鸟,会好好潜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otor 350套装配CC3D飞控?鲜花配在牛屎上了

是说350 不咋地 还是飞控太水了?

网友F:
恭喜楼主学会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学会解锁了

谢谢,会努力的!

网友:
建议先入个玩具四轴教练,这样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