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5-07-02):
最近魔术板看到挺火的,可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到底这个板子性能怎么样,做尾推像真机可否?

网友A:
不行,慢速是很耐炸,一大炸比KT版还难修复。而且做的不直。偏软。还是推荐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慢速是很耐炸,一大炸比KT版还难修复。而且做的不直。偏软。还是推荐KT板

这个板子能不能用砂纸打磨呢

网友:
魔术板综合下来  还是比 KT板好   比KT耐炸多了

对折不断 扭也不断,就是一破即破(想想玻璃)

网友:
我是狂飞航模的,我自己有魔术板,我给你讲一下吧。
魔术板的优点在于韧性好,对折连痕迹都没有就能恢复原装,但是硬度就一般,不如KT的。因为软,所以存放的时候要注意,和EPP一样,如果随便一扔,一晚上就变形了,而且难以回平。这也就是许多人说它不好的原因,因为运输或者存放问题造成弯曲,装机的时候不搞平整了,飞机很难飞

我之前给人发了一个测试机,是覆膜的F22,他拿到之后说飞机不平,覆膜压痕太多,又邮寄回来给我,昨天有人拍了一个,我换了一张新的覆膜,飞机直接发出去了。因为他把飞机邮寄回来的时候用一个纸箱夹住的,放了几天飞机自然回平了,真够搞笑的。

另外一个就是重量问题,我自己用的单层覆膜,重量接近KT的2倍,硬度和KT一样,耐炸性能超越白色PP板。一张白板5mm的重量在320G,面积90*100cm,一平方覆膜大约100g不到,比起KT肯定不像它那么轻盈,就好比拿KT和D板比一个道理,唯一的优点就是耐炸,怎么炸都不烂。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PP板为什么采用激光切割?因为雕刻切割之后边缘很多细小的裂口,板子很容易断裂。不信的话,可以拿一块PP板,完整的,用手斯,看能不能轻易撕开。用刀在边缘划一下,顺着切口一下就能撕成两半。我切板子的时候,一般刀子都不切透,直接划一条痕迹,一掰就开,有时候小的地方直接用指甲划一条痕,掰一下就断了。

当然,你要做像真,推荐5mm和1mm的混合使用,内构用5mm做,外面用1mm蒙皮,我之前在务虚买了像真覆膜,5mm板子弯着之后很难粘住。

网友:
还是没搞明白魔术板是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