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电池充电时一点也不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3):
如题,电池正常使用,但是充电时冰冷的,满电只能飞十几分钟,618新机,感觉电池有问题

网友:
太正常了吧……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流,发热才不正常吧

网友:
那还不好~  难道非要可以热的在电池上吃烤肉你才觉得正常嘛~

网友:
无挂载,有人说可以20多分钟呢,

网友:
618新机空载25分钟,挂狗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8新机,空载25分钟,挂狗20分钟

充电会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电流,发热才不正常吧

12V4A还小啊

网友:
一点温度也某

网友:
经常5C充电,也没感觉电池哪热了。PS,不是精灵电池哦。

网友:
充电的时候电池其实是吸热和放热同时出现的状态,一定电流下吸热反应大于放热反应电池就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8新机,空载25分钟,挂狗20分钟

你的精灵2挂狗能飞20分钟?你在哪悬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