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B6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5-07-03):
我手上有2个B6,都出同样的故障,电池有3.8V,上充电器充,电流调1A,但是开始充的时候,显示屏就显示一下电池电压,然后直接显示4.2V了,电流一直0.2A,没一会就报警,提示,电池充满了,请问需要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检测维修,谢谢大侠兄弟们了。

提示full,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输出部分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B:
是充1s电池的话 90%可能是线路电阻太大,检查输出端各处接头是否牢靠

网友:
1s电池用b6充电大多数都是这样,最好的办法用手机充电器改一个,或是直接买个1S充电器也就是15块钱左右

网友:
用电表测一下电池两端电压,如果确是4.2V,或许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1s电池的话 90%可能是线路电阻太大,检查输出端各处接头是否牢靠

你好,是的充1S,连接是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部分电阻太大了吧

你好,连接线,线阻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1s电池的话 90%可能是线路电阻太大,检查输出端各处接头是否牢靠

你真,这是3S 的图。。也是只能0.6。

网友C:
4.10;4.00;4.01属于不平衡,把电池放完电再充看看电流能不能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0;4.00;4.01属于不平衡,把电池放完电再充看看电流能不能上来。

现在在放电,但是,电流设置1A,他显示就0.5A,哪里出问题咯

网友:
B6放电电流不大,你设置1安机器根据功率及发热量会自动降低电流的。0.5安正常。

网友D:
要么电池坏,要么电压采样控制开关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电池坏,要么电压采样控制开关出来问题

电压采样,是那个范围原件呢,

楼主:
帮帮忙咯,大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放电,但是,电流设置1A,他显示就0.5A,哪里出问题咯

0.5A正常,B6放电功率5W,超功率的话它会自动降低电流使U×I≤5
不过看你图是在恒压充电状态,虽然我也试过b6出故障,电流上不去直接进入恒压状态,但是你两台同时出故障的可能性太低了,楼主有换过别的电池试试没,最好是用完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A正常,B6放电功率5W,超功率的话它会自动降低电流使U×I≤5
不过看你图是在恒压充电状态,虽然我也 ...

你好,换电池充,充完,那个截至电压才4.05V,请问哪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换电池充,充完,那个截至电压才4.05V,请问哪里问题了。

这个还真难判断,之前有这个问题吗,如果是截止电压不准,可以考虑刷1.0固件校准。
分享个三方固件,屌丝B6变高大上 42楼新增校准说明,45楼增加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