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7E的距离

楼主(2015-07-03):
我的D7E,刚到手就刷了G大固件,用的山寨ar6100e接收,没有短接过电阻,在150MW下拉了一距,只能10几米,请问各位玩D7E的大神们,你们手头的D7E没有短接电阻会是这么点距离吗?我觉得不可能吧,就这么点距离玩小直机都不够啊!

网友A:
不会啊,短接电阻后,100MW ,空中飞固定翼,清晰视距,没问题

网友:
朋友有个,没刷固件,华科接收机,飞多轴也是差不多十米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短接电阻后,100MW ,空中飞固定翼,清晰视距,没问题

请问一下你用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有改过发射天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用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有改过发射天线吗?

RX601, 没改过天线

网友B:
我的D7E也没短接电阻,控电用4节镍氢电池,电压5V,用MINI CP拉距,一个人拿控,一个人拿机,约300M。好天气,马路边没有停放汽车,路过的车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601, 没改过天线

估计原装的接收效果还是好些,改天我也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7E也没短接电阻,控电用4节镍氢电池,电压5V,用MINI CP拉距,一个人拿控,一个人拿机,约300M。好天 ...

请问一下你的控出厂时间是什么时候?用的哪个固件?mini cp是用的原厂接收吧是哪个型号的知道不?

网友C:
我的D7E控配RX701接收飞固定翼都没问题 ,估计是LZ的山寨ar6100e接收机不给力

网友:
10米为原厂控的极限距离
俗称转身就失控!

网友D:
山寨ar6100e接收机, d7e 不短接 50米, 短接150-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7E控配RX701接收飞固定翼都没问题 ,估计是LZ的山寨ar6100e接收机不给力

看来要换个原厂接收机了,试试原厂接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ar6100e接收机, d7e 不短接 50米, 短接150-200米

不知道别人的700米,1000米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绕着100米跑个10来圈可以跑个1000米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别人的700米,1000米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绕着100米跑个10来圈可以跑个1000米出来。

短接了有可能的
先短接,再把 改 hardware.ini 把 xx_has_pa =1 设置上,就可以调功率, 我看d7e的 pa 150mw是没有的 ,但可能有50mw;
700米,在好的电磁环境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了有可能的
先短接,再把 改 hardware.ini 把 xx_has_pa =1 设置上,就可以调功率, 我看d7e的 pa  ...

难得见到靠普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了有可能的
先短接,再把 改 hardware.ini 把 xx_has_pa =1 设置上,就可以调功率, 我看d7e的 pa  ...

请教前辈,hardware.ini文件是干嘛的啊?是不是在u盘文件里面?如果说改xx_has_pa=1就可以调功率,那刷完G大的那个版本就可以改功率了啊,也就是说G大的U盘文件其实已经改了这个=1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谢谢你

楼主:
其实我只想要个300米就行了,600米就非常满意了,1000米以上就太超预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hardware.ini文件是干嘛的啊?是不是在u盘文件里面?如果说改xx_has_pa=1就可以调功率,那刷完 ...

我就是不明白,G大的版本又没有人长期维护,你们还都要刷:
你到权威的  http://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  找刷机文件不行吗?

按住ENT 并 开机,进u盘 模式,找 hardware.ini   (刷机不会帮你改配置文件的)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1                    <----------- 去掉前面逗号, enable 这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不明白,G大的版本又没有人长期维护,你们还都要刷:
你到权威的  http://deviationtx.com/down ...

短接电阻后用601接收机,南孚4节电池,450米左右。没有到论坛上的1.1公里。用2S锂电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短接电阻后用601接收机,南孚4节电池,450米左右。没有到论坛上的1.1公里。用2S锂电没试过

   地面 450米,空中要远一些,算600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地面 450米,空中要远一些,算600米吧

感觉不到600米,两次失控,差点提控回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到600米,两次失控,差点提控回家

失控后又恢复恢复控制了。
我测试过加号称的2w 2.4g功放,山赛接受机ar6100e,地面距离 550米。 那功放很笨重!
对了,我的接受机ar6100e 第4通道完全没有输出,你的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失控后又恢复恢复控制了。
我测试过加号称的2w 2.4g功放,山赛接受机ar6100e,地面距离 550米。 那功放 ...

一直用RX601,没用过那个,不知道哦。加了2W功放都才550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RX601,没用过那个,不知道哦。加了2W功放都才550米啊

据说2W是虚标, 我用在天地飞上,距离没有一点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