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充电器坏了

楼主(2015-07-03):
今天冲电就感觉不对劲,比平常冲的时间还长,原来充电满的时候电池灯会一起长亮一会就灭掉,今天在充电状态就灭灯了,后面一插上电就黄灯、插上电池也没反应了能修不?或改装?

网友:
高手答复,来学习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个普通的DC电源,修,或者找个同电压的替换都行

网友A:
239买个全新的,土豪不差钱

网友:
有闲置全新原厂充电器,有意请联系

楼主:
真土豪才不差钱[哈哈]

引用 网友A:
239买个全新的,土豪不差钱

真土豪才不差钱

网友B:
直接找个普通电源、要求是电压和上面的一样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个普通电源、要求是电压和上面的一样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有一个全新闲置的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dc电源,找个电压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D:
输出电压12.6V的都可以直接充。不过听说充电电流太大会保护~~~,原厂的是4A的,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12.6V的都可以直接充。不过听说充电电流太大会保护~~~,原厂的是4A的,你参考~~~~

楼主:
[good]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dc电源,找个电压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精灵电池是自己改了个插头用B6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精灵电池是自己改了个插头用B6充的

来图看看

网友F:
我看你的充电器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有万用表的话量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可能是输出的线断了。如果不会修就买一个吧

网友:
笔记本的电源试试,数据一样就可以用,记得看下接头正负极

楼主:
搞定了[哈哈]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的充电器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有万用表的话量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可能是输出的线断了。如果 ...

搞定了

网友E:
调成Pb模式,7p充

楼主:
直接把原来充电器上的头剪下来插到b6上吗

引用 网友E:
调成Pb模式,7p充

直接把原来充电器上的头剪下来插到b6上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把原来充电器上的头剪下来插到b6上吗

嗯嗯,那也可以,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那也可以,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