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osd n2版能用在sbus上吗?

楼主(2015-07-03):
手里的小四轴换了个frsky的接收机 用sbus链接 其他都设置好了 但原来的非凡osd n2版的油门和模式切换不知道怎么插 油门那根针无论插在sbus上还是直接插三通道都没反应 而且连osd界面都没有 不插就正常 osd设置pwm或ppm也都不行 是因为非凡osd不支持sbus吗 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说明书上好像有,我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好像有,我忘记了

谁的说明书?osd还是frsky?好像确实确实可以弄的 但是我就调不出来 插到sbus上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的说明书?osd还是frsky?好像确实确实可以弄的 但是我就调不出来 插到sbus上就不显示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LZ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