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调才可以上6s

楼主(2015-07-03):
多少a才可以上6s

网友A:
支持6s的电调可以上6s……

网友B:
6s电调上6s,至于电流大小,则看你的机器功率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6s的电调可以上6s……

就是多少A
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调上6s,至于电流大小,则看你的机器功率而定

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多少A
的才可以?

那不一定,DJI的20A就有6S的,有的40A也只支持到4S,这两个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DJI的20A就有6S的,有的40A也只支持到4S,这两个没关系。

天行者40A可以上6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什么

,6S是指电池的锂电芯组合片数,组合的标准电压是22.2V。工作电流的大小与电芯放电倍率有关,与几S没有直接关系,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40A可以上6s?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是指电池的锂电芯组合片数,组合的标准电压是22.2V。工作电流的大小与电芯放电倍率有关,与 ...

真的不知道你回复的是谁   我只是问多少A的电调才可以上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40A可以上6s?

我记得是只能到4S,电调支持多高电压和耐受多大电流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知道你回复的是谁   我只是问多少A的电调才可以上6s电池

晕,6S电池必须用支持6s的电调,与多少安有个毛关系,多少A是按机器功率大小选择匹配的

网友C:
看回复也是看的蛋疼 。。。。这么和你说吧  电调多少A和能不能上6S没有直接关系  一款电调能不能上6S以厂家说明书为准

网友:
一般电调上都会标明支持几S的,要是正厂可以看厂家网站。另外买的时候难道没有说明?通常40A以下电调不支持6S,也许这就是楼主想问的原因吧。

网友:
看电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不知道你回复的是谁   我只是问多少A的电调才可以上6s电池

w人家才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呢?你新手?电调的多少A和几S没有直接关系的。设定 的几、S的就只能用几 S的电。S确定 了才能说到多少  A?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w人家才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呢?你新手?电调的多少A和几S没有直接关系的。设定 的几、S的就只能用几 S的电 ...

我一开始是玩短卡的  所以就以为A越大就支持越大的S

网友:
这个和a没有关系,每个型号都有自己的额定电压,买的时候有参数的

网友E:
上面这个图是乐天电调的、
好盈铂金30A是可以支持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这个图是乐天电调的、
好盈铂金30A是可以支持6S的

恩   好的

网友:
银燕12a的能否上4s?

网友:
多少a与能不能6s没有一点关系,你看电调说明支持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50A以上啊 不然容易烧电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知道你回复的是谁   我只是问多少A的电调才可以上6s电池

电调和A数和上多少电池没有直接关系,你要看电调上面支持是几S到几S,一般的是2s-4s,稍微好点的可以2s-6s,再上去可以到12s

网友:
买的时候问店家,不是电流越大就可以上6s,要能承受6s电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回复也是看的蛋疼 。。。。这么和你说吧  电调多少A和能不能上6S没有直接关系  一款电调能不能上6S以厂家 ...

请问 2212 kv980的电机支持6s电池吗?

网友:
笑死我了 随便一个新手都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知道你回复的是谁   我只是问多少A的电调才可以上6s电池

人家回复的就是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2212 kv980的电机支持6s电池吗?

明显不支持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 2212 kv980的电机支持6s电池吗?

我试过,用6S电池开到半油门电机就有股味道出来了

楼主:
这样的话要多少kv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用6S电池开到半油门电机就有股味道出来了

没烧吗?

网友:
30A以上,应该可以上6S吧

网友:
电调外表上一般有标示支持s数范围,留意下。

网友:
我去  楼猪好像啥也不懂吧           就好比2个容器一个3L 一个6L   2个都可以以同样的大小放水     你硬要往3L里边装6L 只有把容器整烂

网友:
支持多少S的电池,要看电调上的标注,与电调A数无关。比如,同样是50A的也有3S的,也有6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要多少kv的才可以?

能用多少S的电池只和电调本身设计有关  和电机本身设计有关 和什么kv  多少A没有直接关系  懂了吗?

网友:
真服了你,人家给你回复那么详细了,你还这样说

网友:
这个跟A数没有关系,要看电调支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是玩短卡的  所以就以为A越大就支持越大的S

车的电池一般都是镍氢电池或者2S锂电池的,所以A数越大动力越好,也就越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要多少kv的才可以?

又是一个同样的问题,kv值跟可以上几s也没关系,麻烦你买电机,电调的时候看看参数说明,写的清清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