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t9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刚买了一台at9试机时发现只能接舵机 超过两个就不停抖舵  红灯不停的闪  不能正常开机  各种电源都试过了 舵机也换过几种试了还是不行  老板说发货前他接飞控试过了那就是好的    难道说at9只能飞四轴吗

网友:
供电问题吧

楼主:
各种电源都试过了    用在其它控上都很好的电源  换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A:
接的高压舵机还是普通舵机?

网友B:
是不是舵机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高压舵机还是普通舵机?

普通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舵机不匹配

试过好几种都不行

网友A:
那用的是多大的电池,不会是电池电压过高,你舵机承受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的是多大的电池,不会是电池电压过高,你舵机承受不住吧

售后说我此控要求6v5A的大电流电源才行   他们也说不清楚 算了几+块再买个接收吧   谢谢几位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好几种都不行

问问论坛里的乐迪工作人员,他挺热心处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论坛里的乐迪工作人员,他挺热心处理问题的。

算了吧  这种厂家连售后电话都是假的 QQ回达一个问题要三四+分钟 还说不清楚问题   以前沒发现这个版块 要是早点进来看看就不会买了 认倒霉吧  谢了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吧  这种厂家连售后电话都是假的 QQ回达一个问题要三四+分钟 还说不清楚问题   以前沒发现这个版块  ...

您好!给您造成使用体验的不愉快,非常抱歉!!!
请问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哪个呢,乐迪官方电话是0755-88361717,可能是拨打的时候线路问题,倒不会是假的哦。
售后MM是新人,可能对有些问题暂时还不是很清楚,需要咨询一下工程师,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群里有很多大神级的朋友,方便技术交流与讨论,以及问题的解答呢。
再次对给您造成的不愉快致以诚挚的歉意。
祝顺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吧  这种厂家连售后电话都是假的 QQ回达一个问题要三四+分钟 还说不清楚问题   以前沒发现这个版块  ...

售后电话不假啊,要拨分机号而已,那个售后qq回复速度慢是真的。。。

网友:
你给接收机供电用的是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