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处女飞。。。。

楼主(2015-07-03):
昨天天气不错,有风,不过觉得能接受,于是翘班去首飞已经做好了2个月的FT飞翼(96cm翼展,8060前拉,XXD2212,1400kv,天行者40a,没有下拉、没有右拉,2S电池

到了地方,发现之前设置TDF8的油门锁时把控重置了,所以花了点时间对频。

设好混控(说不上设,控里都带,激活就行了,舵量50%),调好默认舵面(稍微向上翘一点,5度左右)。

摆好姿势,高举飞机,推满油,松手。。。

pia,直接以降落姿态飞行3.4米左右落地,损失8寸桨一条。

请老鸟费心,看看以上情况,是哪部分有问题导致根本飞不起来。
1.是不是桨小了?(之后我换上一条9寸,3S电池,退油门感觉往上拽,但是电池有点大,没法固定,所以没法试)
2.是不是电池电压低了?应该3S?
2.我的3S有点大(3S,2200mah,25C,),机舱里装不下,能把它固定在飞机上侧么?绑在脊椎的位置

虽然制空时间大概2秒,谈不上飞行,不过看姿态(不扭转,不栽头,不仰头),有点缓慢降落的意思。心情还是挺好的,至少没有被打击。

网友:
2212     1400的   3S电池 才能发挥最大拉力     2s动力不足
再飞时   注意桨的正反,   还要看看 飞机机身有没有震动问题   这些都会降低电机的拉力
1300   1500的电池都不错的   用2200的重了近100克 不过肯定能飞

网友:
摆好姿势,高举飞机,推满油,松手。。。

没拉舵?

还有这电机电调和桨,3S电池是必须的

网友:
用2S飞,找虐?

网友:
动力不足

网友:
动力跟不上嘛

网友:
2s上10寸桨试试,3s就配8寸够了

网友:
松手不行,你得扔出去

网友:
最好把飞机扔出去

网友:
注意桨的正反,把飞机扔出去

网友:
我曾在XT330 3D机上,用2208/1400KV,8060桨,2S电,翼展700,飞过航线。只能走航线

网友:
我曾在XT330 3D机上,用2208/1400KV,8060桨,2S电,翼展700,飞过航线。只能走航线。飞翼是否需要更大的拉力?

网友:
用弹簧秤测测全油门拉力是多少克,在称你的飞机多少克重,达到1:1就好飞

网友:
扔啊,没速度起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