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有能远程上看飞机电压的装置

楼主(2015-07-03):
别说乐迪遥控那些的。我想要用不同遥控的人都能看到电压的。而且OSD电压一点都不准,压降无法避免,显示10.2v,回来看11.5v。
就没有成熟的电压回传模块扩展么,那样就不用怕没电炸鸡了

网友A:
降压是正常的啊  怎么能说不准     你要想 在负载下 你飞机电调 测的电压就是 OSD 电压  10V一下就可能降功率了   你以无负载电压为标准不是找炸么

像你那么大有无负载下的电压差    说明电池可能 C数不足  或者电池老化 内阻增大

网友:
你去搞个100C的电池 压降就小了 呵呵额

网友:
呵呵……负载和空载电压的区别……

网友:
我用的FSi6接收机带回传,有电压传感器,挺准的

网友B:
你可以把bb响的显示屏放在fpv摄像头前面,就可以远程视频监控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降压是正常的啊  怎么能说不准     你要想 在负载下 你飞机电调 测的电压就是 OSD 电压  10V一下就可能降功 ...

估计他没有有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的概念。

网友:
电池还有内阻,就算你从平衡头量电压,也一定有压降,并且如果平衡头量出来的电压和osd显示的电压(都经过校准)差别比较大的话,说明你的线或者接头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网友:
x9d +d4rII+naze32 不用回传模块也可以看电压~很准的!正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bb响的显示屏放在fpv摄像头前面,就可以远程视频监控电压了

这想法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想法不错哦

还不如osd呢。。。不过乐迪的回传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bb响的显示屏放在fpv摄像头前面,就可以远程视频监控电压了

机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智啊!

别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忘了买osd

网友:
用意念看好了~你教我~。。。。
看个电压嘛那么纠结干嘛。。。

网友F:
这不是本来就有卖回传输出给图传传输的单独电压模块吗?还能传输两种电压哇。。。。淘宝搜搜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本来就有卖回传输出给图传传输的单独电压模块吗?还能传输两种电压哇。。。。淘宝搜搜就是了。

搜了半天没搜到。能提供下关键字吗。你有用过没

网友:
追求精准的话,你需要带有容量回传的设备,通过电流积分计算容量的这种。我看到飞直机暴力3D的大多会用这种。
普通只能传电压的回传模块,哪种都一样,就算有0.001V精度,压降同样存在,让你的尾数毫无意义。

网友G:
有,论坛有大侠自己做过,全开源的。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单片机的用led或显示屏显示电压,一种是用315m模块的简易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bb响的显示屏放在fpv摄像头前面,就可以远程视频监控电压了

太特么机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没有有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的概念。

应该是这样的。希望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网友I:
使用无线电显,怎么最近正在研究这一难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没搜到。能提供下关键字吗。你有用过没

我的330上面就有一个啊。。。搭配NAZA V1+LED,不用IOSD,单纯只显示电压数值。不过我忘记是在哪家了,等我翻查下记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30上面就有一个啊。。。搭配NAZA V1+LED,不用IOSD,单纯只显示电压数值。不过我忘记是在哪家了,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无线电显,怎么最近正在研究这一难题

淘宝有吗

网友:
FRSKY 电压回传功能,换个控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这样的。希望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这样的。希望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请教你讲讲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