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拉有右下角,但还是左下抛物线的炸了

楼主(2015-07-03):
怎么回事??

网友:
后推机的路过

楼主:
我也是后推的,配置用在前拉上

网友A:
您提供的信息不够,无法判断您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副翼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提供的信息不够,无法判断您出问题的原因。

就是我手仍飞机后飞机出现向左,机头向下的情况

网友:
上照片,上视频,上飞机参数介绍。

网友:
出手后遥控器修正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手仍飞机后飞机出现向左,机头向下的情况

按9楼说的提供信息,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