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机怎么选

楼主(2015-07-03):
看上航域f18和飞翼f35这两款机不知道怎么选。涵道准备用12叶6s涵道。本人飞过千禧年运动机和直升机不知道能不能驾驭涵道机。

网友A:
没飞过涵道的话。建议还是毁灭者之类的大后轮距的飞机。或者75毒蛇之类的。F18是好飞。但是原装起落架比较坑,需要自己动手的地方太多,F35也好飞。但是全动尾翼和矢量喷口会让降落不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涵道的话。建议还是毁灭者之类的大后轮距的飞机。或者75毒蛇之类的。F18是好飞。但是原装起落架比较 ...

用上飞控是不是f35更好些?

网友B:
如果不玩落叶飘和大迎角 推荐是毒蛇75 6S的  如果玩大迎角和落叶飘  飞翼F 35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上飞控是不是f35更好些?

飞控不是万能不炸鸡的东西。70涵道就用飞控。。。。。。。
其实你自己都想好了。发帖无非就是想在这里找一个下定决心买的借口。跟着自己的心走吧。

网友C:
我也想买70涵道  我看中了FMS的 阿尔法和屹立的F16  求高人说一下哪款好....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阿尔法,但是F16要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是万能不炸鸡的东西。70涵道就用飞控。。。。。。。
其实你自己都想好了。发帖无非就是想在这里找 ...

已经买了t45来练习,毕竟没飞过涵道,也不准备用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玩落叶飘和大迎角 推荐是毒蛇75 6S的  如果玩大迎角和落叶飘  飞翼F 35吧

比较偏爱f35,但飞翼的是esp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70涵道  我看中了FMS的 阿尔法和屹立的F16  求高人说一下哪款好....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阿尔法,但 ...

阿尔法就跟塞斯纳一样好飞,遗憾的是飞着很没劲,没速度,也没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偏爱f35,但飞翼的是esp的。

EPS和EPO差别真心不大。大炸一样变废品。F35一个机身170左右还能接受。

网友:
90毒蛇你都能飞,就是个涵道塞斯纳,F18也不难飞,f35喷口你可以不开矢量,飞一段时间适应了再开,高空感觉一下,慢慢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尔法就跟塞斯纳一样好飞,遗憾的是飞着很没劲,没速度,也没动作

谢谢回复.....  那我就买F16好了

网友:
如果已经有4S 先上个70金属涵道(4S的) 然后装个70 T45吧, 找到涵道机感觉了之后,换机型 把这架也飞熟后 可以考虑更大型的,要么就6S的70

网友E:
推荐70T45,真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70T45,真心好飞

已经入了t45

网友:
全球歼十 好飞到没朋友

网友A:
所以说啊。最后还是自己决定,至于说F35的材料。飞翼的eps做工和强度还是可以的。就是去飞场路上注意急刹的问题。撞到断是会断的,矢量是可以不开。控上的设置要搞清楚,
还有就是涵道降落最忌讳的就是蛙跳了。T45好好体验和感受一下,有风、无风、各种侧风、大小风都OK直接上90的。70的留1-2架做热手。F35从性能上来说不太适合刚飞涵道的。

F18起落架搞定,别的都好说。

补充说一句,我们一起玩的老手(4-5年)已经买F35第三个空机了(半年之内)。第一个视觉差问题,因为全灰色,没搞清楚反正。炸鸡。第二个控的开关没弄清楚导致矢量喷口出现偏移,炸鸡。so剩下的自己想了。能搞定就上,搞不定就等,固定翼这东西,不是说会了就不炸鸡。国手也是照炸不误。就算是万年航线也是会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啊。最后还是自己决定,至于说F35的材料。飞翼的eps做工和强度还是可以的。就是去飞场路上注意急刹 ...

谢谢,请问T45重心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70涵道  我看中了FMS的 阿尔法和屹立的F16  求高人说一下哪款好....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阿尔法,但 ...

飞翼毁灭者,或者飞翼F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T45重心在哪里?

t45没飞过。我也是直机转过来的。64的f9f入门。

网友:
新手飞涵道的话,假如70涵道,就买个天盛的T45飞就可以了,4S2600电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