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stle talon 90 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2015-07-03):
亚拓550说明书看的不太明白,哪位大神细教一下通过遥控设置的方法!

网友A:
90 很简单,但要设置卡,要不你只能设置一下行程之后飞曲线。话说千红有帖子的,你们不知道论坛有搜索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 很简单,但要设置卡,要不你只能设置一下行程之后飞曲线。话说千红有帖子的,你们不知道论坛有搜索这个 ...

搜了很多帖,内容都和实际操作不一样!

网友:
castle talon 90A电调是按照YT550L默认设置的,如果是这款机型就不用改太多的设置,只需要通过遥控器做好油门行程设置和曲线设置就可以飞
如果是不同的机型或者需要设置定速,就需要购买设置卡或者连接卡通过电脑软件进行全功能设置,那个界面不复杂,按提示一步一步完成就行了
这款电调建议最好使用定速飞行,否则如果曲线不合理或者配合不当很容易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