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使用的v2,今天插电脑上 软件突然弹出 传感器初始化异常·········求解答

楼主(2015-07-03):
正常使用的v2,今天插电脑上 软件突然弹出 传感器失灵·········求解答      错误 25  传感器初始化异常 可能是由于剧烈的摔机引起的  联系客服维修··· 飞控一直正常使用过程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想返长就用naza lite的传感器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返长就用naza lite的传感器换上试试

没有 lite的啊  这肿么回事啊 郁闷死了

网友A:
我有一个闲置的。可以冒险帮你换上试试。不过你也要冒险啊。说不定就不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闲置的。可以冒险帮你换上试试。不过你也要冒险啊。说不定就不能返厂了。

坐等客服给解答吧  愁死了

网友B:
重新校准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传感器试试

不能校准呢 一校准说很热·让等几分钟再校准··根本不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校准呢 一校准说很热·让等几分钟再校准··根本不热

都热,无视他,直接继续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