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原装电调缓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03):
这个真的假的?我的450l基本上没有缓启动,启动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怎么办?

网友A:
换吧。。。先不说缓气动,定速非常的差。。。基本没人用这电调了~~

网友:
我的就很好,启动很慢

网友B:
什么叫基本感受不出来,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先不说缓气动,定速非常的差。。。基本没人用这电调了~~

缓启动不给力也不可能一点效果没有吧,我这个是一点效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基本感受不出来,忽悠人?

我推油门,机子甩尾,甩半圈,而同样牌子有缓启动的就一点甩尾都没有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yMTg1NTY4.html?from=y1.7-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推油门,机子甩尾,甩半圈,而同样牌子有缓启动的就一点甩尾都没有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y ...

你等他转速上去了再推油门,否则螺距消耗太大当然会耍尾巴啦

网友C:
有缓启动的,就是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等他转速上去了再推油门,否则螺距消耗太大当然会耍尾巴啦

我是只推了一点点就甩尾了

网友:
有缓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缓启

但是我的就根本没什么效果,推油门甩尾甩大半圈

网友E:
我的缓启动效果还不错呢!你没设置对,又一次我也设置错了,推油门就疯转,吓一跳

网友:
450L 原配的电调缓启动很好啊,我的就没一点甩尾。至于定速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缓启动效果还不错呢!你没设置对,又一次我也设置错了,推油门就疯转,吓一跳

要怎么设置?

网友:
设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我也不太懂,当时是别人帮我设的,按照说明书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只推了一点点就甩尾了

我的也是,甩个90度,油门摇杆推了好多才动,一动就甩尾,以前还把我大桨根打伤了。

网友:
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F:
LZ,你缓启动关了,可以自己设定打开的

网友:
缓启动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你缓启动关了,可以自己设定打开的

电调设定没有这一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调设定没有这一项啊

http://www.align.com.tw/ManuaLib/Heli/esc/G20205-25A35A-K10304A.pdf

电调说明书中飞机模式选择第二档直升机模式(缓启动)就可以打开缓启动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align.com.tw/ManuaLib/Heli/esc/G20205-25A35A-K10304A.pdf

电调说明书中飞机模式选择第 ...

是按照这个设置的,直升机模式1 (缓起动),就是未来撒!

网友:
卖家说的没错,450L原装电调缓启动太猛,容易把桨磕坏。换V3 50A吧,那才叫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等他转速上去了再推油门,否则螺距消耗太大当然会耍尾巴啦

不是推油门大小的事,就是缓启动太猛导致大桨磕到桨夹 使飞机甩尾,我换了V3好了,在就是这电调定速金鱼尾。

网友:
原厂电调缓启动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我见过的缓启动,亚拓的做得算很靠前的。

网友:
亚拓电调缓启动很好. 定速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