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突然解不了锁

楼主(2015-07-03):
  今天出去飞小四轴发现无论如何都解不了锁,因为差不多每天都玩,前一天玩完了啥都没有动就这样了,没办法回去重新上电脑来了一遍又好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头一天晚上玩的时候感觉飞机好像有那么一点和平时不一样,稳定性差好多,这是不是前兆啊,哪位大侠帮着分析下吧

楼主:
咋没人哦?

网友A:
这论坛就这样,有一点难度的问题就很少有回答的,比如你的问题是什么电调能用6s,会有一堆回复的。(抱歉,没玩过cc3d我也不会,看看遥控器档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就这样,有一点难度的问题就很少有回答的,比如你的问题是什么电调能用6s,会有一堆回复的。(抱歉, ...

多谢了,等明白人吧

网友:
有没有连上gcs看看?

网友:
看看你舵量行程,我之前用慢挡设置的解锁,结果到时候拨到快挡去解锁,解不开后来才发现的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链接接收机和飞控的那根线插头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链接接收机和飞控的那根线插头是不是松动了。。。。

多谢最后还得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