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恢复默认pid?

楼主(2015-07-03):
apm怎么恢复默认pid?

网友:
重新刷固件即可

网友:
手动改PID即可

楼主:
这个我知道 问题是其他数据都要重新设置   不想这么麻烦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默认是多少

楼主:
问题是 所有数据都要重新来  不想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默认是多少

这个我有,回头找给你

网友A:
点击看大图,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看大图,默认参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