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电池电路板坏了,买来一只电路板换上去还用不起来

楼主(2015-07-03):
求助精灵2电池电路板坏了,买来一只电路板换上去还用不起来,不插平衡端子可以正常开关电源,差了平衡端子开电源就死机一样,4个绿灯和一个红灯全亮,再按无反应,查了好多资料和问人得到答案可能是被锁住了,也有可能是不能识别电芯,有没有人知道方法能不吝赐教一下呢

网友:
要激活过才能用的~~~~~类似笔记本电池换电芯一样道理

楼主:
求电池激活方法

网友:
买块新的不就得了  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如何激活

网友:
专业精修精灵2电池管理板,可加马化腾详聊:三零久玖玖玖柒捌叁壹陆

网友A:
你好,我可以专业精修精灵二电池管理板,可加马化腾:三零玖玖玖柒捌叁壹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可以专业精修精灵二电池管理板,可加马化腾:三零玖玖玖柒捌叁壹陆

我这个板子本来就不坏,是从怀孕的精灵2电池上拆下来的,换电芯后不能激活,这个弄下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子本来就不坏,是从怀孕的精灵2电池上拆下来的,换电芯后不能激活,这个弄下要多少钱?

您所谓的不能激活,是不是电池不能放电?   首先排除您是否接错了线,如果接线是正确的话,可能板子有问题。只修板子的话,最多80元。

网友:
一个加密电池,养活了多少副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