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ialFreaks Hyper 400

楼主(2015-07-03):
如无意外,论坛首台~~~

实际上灰机已经出来有半年了也观察了一段时间~~~

决定是时候入手了~~~

来点开箱照~~~

此货是继自家Stingray 500后的第二台3D多旋翼~~~

只为感受不同的传动系统,机械式变距 3D & 电机式反转 3D~~~

包得好密,给一个赞~~~

暂时来说好像只有骚橙可以选,但也有看到好像有红的头罩单卖~~~

用料就不说了,已经看得出来了~~~

彩页说明书,还没翻,不知是否详细~~~

附带的配件,ARTF的灰机,自己加控接受电池就飞~~~

接下来在调机前假装一下旋翼拍点艳照~~~

顺便拍拍里面的细节~~~

先来个品牌标志和俯视图~~~

Fiberglass头罩~~~

裸体来了~~~

金属后三点起落架~~~

大脑NAZE32-ACRO藏在中心~~~

原本是打算选择JR Ninja的,但不清楚说明书是否有教如何接其他接收,而且只能用3S电,只好放弃~~~

选择此货的原因是ta直接支持DSM2/X卫星,还能上4S电池,啥都不说直接上了~~~

DSM卫星插头已经预安装好~~~

现在开始说说这货的两个不满意之处~~~

原厂1450kv电机~~~

虽然还没拆开看里面,但电机座如果没有某个卡位来固定水平位置的话那只要是换零件时就必须要用水平仪来保证电机水平~~~

原厂30A电调x4~~~

然后整一块线路并板就这样外露在外面,没有一点保护,不知AF是不是脑门被夹了~~~

等有空了自己用打印机打印块保护板装上去,不然看着就觉得好裸好不安全~~~

最后来一张艺术点的侧面照~~~

总体来说这货还算不错~~~

是比较混合的品种~~~

没事时飞飞3D~~~

脱了衣服又可以玩玩FPV甚至是简单的航拍,机架预留了一些空间给玩家装摄像头~~~

外观上犹如少了4只爪子的“4爪鱼”,不如Ninja好看却比某一个品牌的好很多很多~~~

问我哪个品牌麽?这里不明说了,心知就好不知的去搜搜3D类多旋翼~~~

又多了个选择有没有~~~??

网友A:
外观造型不怎么和谐

网友:
骚鸡配骚人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2015-09-20):
引用 网友A:
外观造型不怎么和谐

怎么说?

少了4只脚?

楼主:
飞了两次~~~
感觉电机反应没有变距的快~~~

变距不存在动力丢失~~~

电机反转一刻动力会丢失~~~

楼主:
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飞了两次~~~
感觉电机反应没有变距的快~~~

变距不存在动力丢失~~~

3D时电机反转一刻动力会丢失~~~

所以手必须要快~~~

只是说这样会玩坏手法~~~

网友B:
根据jr 的参数我发觉电机反转的3d四轴效率相当的低,普遍飞行时间在5分钟以下。。。所以也只能勉强3d练练手  不如变距的方案来的路子广,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买了艾锐泰克的3DQ。楼主可以看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jr 的参数我发觉电机反转的3d四轴效率相当的低,普遍飞行时间在5分钟以下。。。所以也只能勉强3d练练手 ...

5分钟已经是电池极限~~~
不像变距那样可以设换3D模式~~~

超过5分钟就死定了~~~

还有个就是完全不能作为练手机器去想~~~

螺距的可变和固定完全是两个感觉~~~

可变螺距可走线性而固定螺距完全是点对点~~~

也就是说在3D过程里电机正反转时的转数在油门间的距离是点对点的~~~

只要没达到悬停浮力点之间的那个范围飞机就会完全失去动力和浮力~~~

举个例就是灰机要做出摆钟动作的话灰机要画个非常大的弧线和动作非常慢~~~

说白了固距是完全不能与变距媲美~~~

网友C:
楼主厉害! 还会多轴做钟摆! 不过看了楼主的测评坚定了我买变距四轴的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还会多轴做钟摆! 不过看了楼主的测评坚定了我买变距四轴的信心

买买买~~~

就对了~~~

网友D: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电机高速正转突然刹车兼高速反转,那个瞬间负载电流大得离谱,电调是如何破的?求科普

楼主(2015-12-25):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电机高速正转突然刹车兼高速反转,那个瞬间负载电流大得离谱,电调是如何破的?求科普 ...

在摇杆回中位时那一刻电机转数是最慢的~~~
只是倒飞那一刻电流从最小加到最大时候的时间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