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嘚瑟一下!!

楼主(2015-07-03):
下午无聊,用铝板做了个电机架子,原理一看就懂,晚上写了下程序,传感器用的满大街都是的MPU6050,这个电机是xxd2217,好像是1000kv,振动让我从最初的1100多调到了不到400,自己都被感动了,哈哈。

另外附加一句,静止时候是280。我手上最好的电机在不调的情况下是八百多,有个朗宇2208的电机,1600多。总得来说,kv越高,重量越轻的电机在这种情况下振动越大。

网友A:
是用C语言写得程序吗

网友:
没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C语言写得程序吗

arduino

网友B:
厉害啊,想学习学习,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想学习学习,能指导一下吗?

很简单,本来xyz三轴的加速度的平方和开根号就是总的加速度。我为了方便,没有开根号,另外还除了一个比较大的系数,你要是想弄,找个arduino关于6050的帖子看一下,很容易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简单,本来xyz三轴的加速度的平方和开根号就是总的加速度。我为了方便,没有开根号,另外还除了一个比 ...

卧槽,惊现数学帝!快快拉粗去枪毙!!

网友D:
装上桨  又开始震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250

我之前的尝试

后来放弃了   可以一起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上桨  又开始震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250

桨不平衡吧?便宜的碳桨平衡很差。你可以电机做动平衡,桨做静平衡。或者干脆上桨一块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惊现数学帝!快快拉粗去枪毙!!

这个数学高中生都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不平衡吧?便宜的碳桨平衡很差。你可以电机做动平衡,桨做静平衡。或者干脆上桨一块做动平衡。

我就是上桨 一起做平衡   实际效果不好   只要是做工差一点的 桨  不管你怎么着平衡  都震动  气动平衡差  如果上好的桨  和 好的电机  航拍本来也基本没果冻  没必要做   所以放弃了

本来是想 能通过自己做平衡    可以把一般一点的桨  变成能用的桨

网友:
这个测试,有点儿意思,但是我还是在能飞就行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上桨 一起做平衡   实际效果不好   只要是做工差一点的 桨  不管你怎么着平衡  都震动  气动平衡差 ...

桨还是要买好点的,气动平衡没法做。不过我就普通玩玩,今天带桨做了一个平衡,怎么弄都是600多,再怎么弄都下不去了,没办法。不过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是便宜的桨,便宜的电机。
另外果冻感觉很好去,桨做做静平衡,电机买好点的就没果冻了。我以前硬挂记录仪就用解放2212加仿apc,也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上桨 一起做平衡   实际效果不好   只要是做工差一点的 桨  不管你怎么着平衡  都震动  气动平衡差 ...

另外还有个算法问题,不是取单向的加速度,要算总的加速度,而且不是每个方向的加速度相加,是平方和。再加个滤波算法,出来的值比较可靠。
我看了下你的帖子,你可能吧问题搞复杂了,这种周期性的振动模型很简单,光传感有点多余,没必要。自己手动配重测两个点外加无配重的值,再去算就行了,如果懒得算可以先找位置再加重,也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数学高中生都会的,,,

我高中起数学就不及格了

楼主(2015-10-07):
引用 网友C:
我高中起数学就不及格了

我一年前还是高中数学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年前还是高中数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