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原厂固件如何设置三段开关?

楼主(2015-07-03):
买了个二手富斯90看了网上的教程 设置好后去display查看 发现怎么动那个三段开关那个条都没有反应 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我自己收藏的飞友的一些设置,我用的是第二种:

有至少三种方法:
1)、设置选择了固定翼模式后,FUNC setting进入,porg.mix子菜单下,进行编辑,选择1个混控mix6进行设置,state选择为act启用此混控功能,Master选择Ail或任意通道, Slave选择AUX,Sw混控开关类型选择NOR,Curve按“+”进入,所有数值调整为0%;选择1个混控mix7进行设置,state选择为act启用此混控功能,Master选择Ail或任意通道, Slave选择AUX,Sw混控开关类型选择ID2,Curve按“+”进入,所有数值调整为100%;
退出至FUNC SETTING菜单,进入DISPLAY进行舵机显示窗口,进行操作演示。此时三档开关向上时(即NOR位置)输出-100,中间时(即ID1位置)输出0,向下时(即ID2位置)输出100.
2)、设置选择了固定翼模式后,FUNC setting进入,porg.mix子菜单下,进行编辑,选择1个混控mix1进行设置,state选择为act启用此混控功能,Master选择GYR, Slave选择FLP,Uprate调整数值至0%,Dnrate调整至-100%,Sw混控开关类型选择NOR;选择1个混控mix2进行设置,state选择为act启用此混控功能,Master选择GYR, Slave选择FLP,Uprate调整数值至0%,Dnrate调整至0%,Sw混控开关类型选择ID1;选择1个混控mix3进行设置,state选择为act启用此混控功能,Master选择GYR, Slave选择FLP,Uprate调整数值至0%,Dnrate调整至-100%,Sw混控开关类型选择ID2;
退出至FUNC SETTING菜单,进入DISPLAY进行舵机显示窗口,进行操作演示。此时三档开关向上时(即NOR位置)输出-100,中间时(即ID1位置)输出0,向下时(即ID2位置)输出100.
3)、设置选择HELI(HELI1)直升机模式,FUNC setting进入,PIT/CV子菜单下,进行编辑,三档开关向上(即NOR位置)将所有point数值调整为0,按menu键保存退出;再进入PIT/CV子菜单下,进行编辑,三档开关在中间(即ID1位置)将所有point数值调整为50,按menu键保存退出;再进入PIT/CV子菜单下,进行编辑,三档开关向下(即ID1位置)将所有point数值调整为100,按menu键保存退出;
退出至FUNC SETTING菜单,进入DISPLAY进行舵机显示窗口,进行操作演示。此时三档开关向上时(即NOR位置)输出-100,中间时(即ID1位置)输出0,向下时(即ID2位置)输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收藏的飞友的一些设置,我用的是第二种:

谢了 按照第一个方法设置好了 不过我打到nor位置的时候不是在-100 大概是-80的位置  ib2的位置也是一样 阴影没只是占了那个框框的80%左右 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