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悟给客户拍了五段视频,回来后第四个无法播放

楼主(2015-07-03):
联机回放时都正常,就是第四段放不了;在ipad 上第四个视频上有个标志,不知什么意思。

复制到电脑上也不能播放

用迅雷看看播放时显示代码错误

每次都是起飞到预定位置后开始录影,停止录影后降落,然后关闭电池电源。就不知这一段文件怎么了?

网友:
感觉损坏了

网友:
这是文件已损坏的意思

网友:
一般是文件已经损坏了。可以尝试用编辑软件,看能否打开,若能打开还可能从中剪出一部分来

网友:
文件已经损坏

网友:
使用编辑软件打开。能剪用多少算多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是我那垃圾内存卡的错

网友A:
是自带的内存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带的内存卡吗

闪迪64G高速卡,过去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卡的问题  建议用自带的蓝色卡  我用闪迪的金卡都有这种现象  全部是自带的蓝色卡了  不过我有5张

网友:
用雷克沙的内存卡吧。。。。比一般卡贵,但是比一般卡好。。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没停止录像,就关了飞机电池,然后怎么也播放不了,几天后,重新上电飞行,回来发现坏掉的视频神奇的好了,而且视频属性里的录制时间也是现在的了

网友:
重复了,已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没停止录像,就关了飞机电池,然后怎么也播放不了,几天后,重新上电飞行,回来发现坏掉的视 ...

我也重新上电试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要切断电源来停止录制  还是要按REC不然很容易造成数据错误

网友:
数据错误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