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制飞机电机坐用什么胶牢固

楼主(2015-07-04):
如题,比如,好小子这样,,木片粘泡沫上,电机座装木片上, 就是  木片 和泡沫,用什么胶粘最牢固,以防电机连木片掉下来,热熔胶不行,以前试过了。

网友:
拿竹签固定+热熔胶 妥妥的

网友:
泡沫胶热熔胶都可以。我经常偷懒用热熔胶,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小电机,一般就热熔胶没问题。主要看你的电机多大了

网友:
五金店买瓶鱼珠胶可以了。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B:
主要是看你飞机用什么材料的,别说泡沫,日常说的泡沫有很多材料做的,好小子是EPP可以用502或2118胶水
EPO  EPS可以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你飞机用什么材料的,别说泡沫,日常说的泡沫有很多材料做的,好小子是EPP可以用502或2118胶水
EP ...

细的泡沫颗粒那种

网友:
泡沫胶吧

热熔胶显然是不靠谱的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合 众 2 0 0

网友:
灌装泡沫胶 方便又好用 小电机绝对牢靠

网友:
热熔胶妥妥的   前提是电的的固定螺丝不能接触到胶

网友:
用环氧树脂AB胶,有一款专门粘泡沫的,不腐蚀,没气味,粘上后15分钟定型,24小时达到最强,并且耐300度高温,最强粘接后不用锤子砸根本下不来,我现在都用这个来粘接,泡沫胶跟这个比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机,一般就热熔胶没问题。主要看你的电机多大了

是2814的电机

网友:
热熔胶能行的 你多弄一点 还有边缘封好 在套胶布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感觉不是用甚么胶的问题。把电机座粘到泡沫结构的模型上,
用甚么胶(只要不腐蚀泡沫)都可以!!
关键在于结构工艺合理。不管用甚么胶,如果粘好的电机座用暴力拆除时,整个泡沫结构受到很大损坏,这样的粘接就是对的。如果用暴力拆除时,仅仅是和电机座相连的泡沫掉下来,这种粘接结构就是错的。

网友C:
有时为了防备炸机损失过大,粘接强度做到“够用”就好,炸机时机座与模型顺脱开,可以减小损失。

网友D:
我都是用热熔胶,弹力挺好。要是冬天就不建议用了。

网友E:
小机一直用热溶胶

网友F:
泡沫胶很结实,热熔胶不靠谱,热了会熔化,冷了会变脆脱落。

网友G:
接触面积搞大点 泡沫胶粘
你搬都搬不下来

网友:
热熔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