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印刷电路板会影响接收信号!?经验不足导致错误连连!

楼主(2015-07-04):
市面上有无玻纤板在卖?想制作机身侧板,走遍大小航模商店,就是不是有人卖这个玻纤板,碳纤板太贵,一块买来做个机身还真不如买空机架,于是从收废品的那里淘来一块印刷电路板,用这个做了机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这印刷电路上有一层铜皮,增加重量也顾不上了,但临到装机突然意识到;铜层会不会对接受信号有影响?呵呵,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用印刷电路板制作过机机的吧,可能会有亲身体会?如果不行,干脆就进口碳纤板吧?

网友A:
把那层皮揭掉不就好了

网友B:
影响不大 天线放外面就行 碳纤板也是导电的

网友:
这个板比碳纤玻、纤板板强度刚度差一些,理论上这个铜箔对接收信号有影响,但因为这个铜箔不是整块的,应该影响不太大,最主要的是,直机不是固定翼机,对距离要求不高,都在近距离飞,所以对接收机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C:
最担心的不是铜箔对信号的接收问题,而是这个侧板组成的机架刚度是否满足要求。在动力受力状态下是否会产生变形或震动。

网友D:
铜箔撕掉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担心的不是铜箔对信号的接收问题,而是这个侧板组成的机架刚度是否满足要求。在动力受力状态下是否会产生 ...

我也这么看。

网友E:
嗯 这个问题到不是很大 因为碳板也是导电的  而且还是一整块 这个不是一整块 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层皮揭掉不就好了

呵呵,自己揭过没有?根本行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 天线放外面就行 碳纤板也是导电的

呵呵,一句顶一万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箔撕掉也很方便

这东西是采用工艺沉积在上面的,想撕掉?没门吧?反正想过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担心的不是铜箔对信号的接收问题,而是这个侧板组成的机架刚度是否满足要求。在动力受力状态下是否会产生 ...

刚度肯定没问题,强度?不敢保证!不过看上去非常的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这个问题到不是很大 因为碳板也是导电的  而且还是一整块 这个不是一整块 影响不大

看来这位不会轻易让别人给忽悠了!一下子就切中要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自己揭过没有?根本行不通啊!

我还真接过,我用火烤的,然后接下来的,但是是小块

网友F:
碳纤维也是导体,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接过,我用火烤的,然后接下来的,但是是小块

既然如此,那就不揭它了,说不定还能提高一点强度?至于重量也没有几克,不用去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纤维也是导体,应该没事

呵呵,没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也就不发这个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如此,那就不揭它了,说不定还能提高一点强度?至于重量也没有几克,不用去理它。

我估计应该不能干扰

网友(2015-08-03):
不会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