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小瓢虫怎样清除ID

楼主(2015-07-04):
求助,华科尔小瓢虫怎样清除ID
自己用D10固定了ID,D10刷了固件的
换D7E无法对频,想用D10取消ID,不行,现在D10也不能对频了
想完全清除ID,请高手指导

网友A:
以我用过华科尔机机的经验告诉你试下管不管用
已固定过ID码的遥控器和飞机,清除ID码方法:
1.把遥控器的ID码状态选为关闭状态就行
2.小瓢虫的接收板ID码清除,接收板上有个靠近电源线的三针接口,将信号针和正极针接在一起后接收板通电,出现红灯慢闪就表示清除成功了,再断电将信号针和正极针分开,就可以正常对码啦

楼主:
三针接口看到了,中间应该是正极,但是分不清那边是信号,那边是负极呀!短路错了就糟糕了

网友A:
负极针在外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针在外边
非常感谢!等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