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直叫 舵机都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4):
富斯9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就这样了   接收机灯恒亮 遥控是2模式 线都是插对的  我把油门反向 结果电机是进入电调的设置模式  这样说明油门方向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就是一直叫 而且舵机都没有动作呢?

网友A:
重新对频试试看?

灯亮说明供电没问题,这个情况下舵机没反应那就是接收机不受控了。

另外,对照说明书看看电机声音是不是表示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试试看?

灯亮说明供电没问题,这个情况下舵机没反应那就是接收机不受控了。

我把油门微调向下打 电机就能动了 可是舵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
没用过这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油门微调向下打 电机就能动了 可是舵机还是没反应

舵机直接插接收机的还是通过Y线?

Y线连接的时候如果有一只插反了就不会有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直接插接收机的还是通过Y线?

Y线连接的时候如果有一只插反了就不会有动静。

直接插的

网友:
控恢复出厂设置后,必须重新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按照电调的说明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