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设置 450直升机

楼主(2015-07-04):
收了一个直升机  上面的陀螺仪是  GP780.上电以后一直  是红灯,不是锁尾模式。在遥控器上设置感度超过50%可还是现实是红灯。不知道该怎么调了。飞起来也是这样处于不锁尾状态,要靠方向舵去修正。请问用D10 怎么设置这个陀螺仪。舵机是9257.感度已经调的恨低了 20% ——10%了还是抖的很厉害。
  上照片镇楼

网友A:
如果没有改过设置,那 D10的默认感度通道是接收机的AUX2

我450也是GP780. 感度切换调节都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改过设置,那 D10的默认感度通道是接收机的AUX2

我450也是GP780. 感度切换调节都没问题 。

现在那个感度通道插在了第五个孔。设置的话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那个感度通道插在了第五个孔。设置的话怎么调?

在控设置里找到陀螺仪,然后分配给它一个拨动开关,  再然后,就可以调节感度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改过设置,那 D10的默认感度通道是接收机的AUX2

我450也是GP780. 感度切换调节都没问题 。

在遥控器上是这样显示的   调节这个是不是就是调节感度。那个GEAR开关是干嘛的,掰GEAR开关也会切换感度。

网友:
开关的每一个档位对应的是一个感度,设置自己需要的几个感度, 设置好后你就可以通过拨动开关来切换你需要的感度喽

网友:
你说拨动gear感度会变化,那么现在控的感度切换开关就是gear,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其他开关控制感度,就像mix, aile, 等,选自己顺手习惯的就好,

网友:
我也D10,陀螺仪也是  GP780,我常规是设成56,控上有个GEAR开关扳朝1时是锁尾模式,扳朝0时是非锁尾模式。扳动开关时陀螺仪的指示灯会跟着变化。你试下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