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一个专业问题,请问无刷电机需要保养吗?

楼主(2015-07-04):
请问高手们一个专业问题,请问无刷电机需要保养吗?需要上油吗?怎么保养啊?

网友A:
这叫专业问题?  无刷电机一般不需要保养 有异响了直接换  说实话 这玩意基本都是被炸坏的 寿终正寝的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专业问题?  无刷电机一般不需要保养 有异响了直接换  说实话 这玩意基本都是被炸坏的 寿终正寝的极少
...

哦感谢,因为有段时间没用,我担心生锈,呵呵还以为要上点油

网友:
我遇到过时间长的轴承润滑油干结。

网友B:
不炸不会坏,使用久了轴& 轴承容易磨损,间隙大了有影响,可能的话,换轴和轴承,否则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炸不会坏,使用久了轴& 轴承容易磨损,间隙大了有影响,可能的话,换轴和轴承,否则只能报废。

哦,非常感谢

网友C:
发现电机运转时跟以前的声音不同或发卡、发热有差异时,加精密轴承润滑油,对电机运转的声音和发热会有所改善,并且能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电机运转时跟以前的声音不同或发卡、发热有差异时,加精密轴承润滑油,对电机运转的声音和发热会有所改 ...

请问加汽车的发动机油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加汽车的发动机油可以吗

    我写错了,应该是精密轴承润滑脂,汽车的发动机油不行,我试过,它会干的,用润滑脂的保持效果好些。我是朋友帮我在国外带回来一小铁罐,其实每次用不了多少,把轴承擦干净,用牙签挑一点点,再转动轴承就行,这种润滑脂遇到轴承转动时就变得流动性好(可能是摩擦发热的原因),渗入沟槽,轴承不转动的话,它又慢慢会变成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写错了,应该是精密轴承润滑脂,汽车的发动机油不行,我试过,它会干的,用润滑脂的保持效果好些。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