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电机缺项?

楼主(2015-07-04):
配置:山寨450,naza lite飞控,XXD电调(插头只留信号线,其余两根5V电源线剪断),XXD电机,天地飞6通接收,天九遥控器。电调一个一个接在接收机上设置过油门行程。
故障现象:
1.解锁后有一个到两个电机转速明显低,有时甚至一到两个电机不转,有时一个电机会极慢速反向旋转,有时一个电机会左右抖动,但大部分时间四个电机解锁后都正常进入怠速。即便是有故障的时候,不动飞机,遥控器再重新加锁解锁可能就好了。
2.试飞过程中,本来飞的好好的,突然姿态突变触地,坏了一个桨。

由于怀疑是香蕉头没焊好,或者捆扎电调线时把电线折断,拆开一个电机连接线进行检查,香蕉头焊接牢靠,用小刀划开电调电线,看看里面的线材质量也不错,很多股,且比较柔软,不大可能折断。

何解???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我把电调5V输出的两根线都剪断了,会不会与这个有关

网友:
电调插头要留信号线和地线(负极)   把5V电源线剪断就行了   现在你把地线剪短了 电调就不能正确检测到飞控输出的控制信号了 所以导致电机不正常工作

楼主:
最新情况,把电调的地线也接上了,还是不行。老是有电机停转。

楼主:
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下:
配置:F450机架,XXD电调(已经油门行程校准,剪去插头中间的红线),XXD电机,天地飞6通接收,天地飞9遥控器(遥控器按照泡泡的教程设置),naza lite飞控(原厂固件,刚买,无GPS),3S2200mah电池(状态良好)
故障表现:解锁后经常发现有桨转动不正常(要么慢速逆向转动,要么左右抖动),但不动机器,待自动停止后重新解锁有时候就好了,有时候虽然好了,但其他的桨又会出现一样问题。即便解锁后四个桨运转正常,但是在空中出现姿态突变,然后炸鸡,怀疑在空中有桨发生停转。
已经尝试的解决方法:①油门重新校准,无效。②检查香蕉头连接情况,一切正常。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把电调的地线也接上了,还是不行。老是有电机停转。

最新情况:
配置:F450机架,XXD电调(已经油门行程校准,剪去插头中间的红线),XXD电机,天地飞6通接收,天地飞9遥控器(遥控器按照泡泡的教程设置),naza lite飞控(原厂固件,刚买,无GPS),3S2200mah电池(状态良好)
故障表现:解锁后经常发现有桨转动不正常(要么慢速逆向转动,要么左右抖动),但不动机器,待自动停止后重新解锁有时候就好了,有时候虽然好了,但其他的桨又会出现一样问题。即便解锁后四个桨运转正常,但是在空中出现姿态突变,然后炸鸡,怀疑在空中有桨发生停转。
已经尝试的解决方法:①油门重新校准,无效。②检查香蕉头连接情况,一切正常。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