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入手体验,小窍门和最近买的西装!

楼主(2015-07-04):
先说说调机和小技巧了
                   一:旋翼头虚位:新买的飞机悬翼头竟然有1毫米左右的虚位,这个虚位可以用贴贴纸解决,剪个垫片一样的贴纸放在橡胶圈和中联之间,两边都贴一个,如果贴纸太薄,两边各2个。要没有虚位而且不要太紧。
如果是副厂横轴,可以用磨短横轴的方法消除虚位。

                   二:尾巴是圆管,有一点点虚位,能够转动那么一毫米的样子,这个虚位不要消除,从后往前看,逆时针转尾巴,让尾桨往上翻那么一毫米。这样之后尾桨面和主悬翼面就不垂直了哦,有夹角了,那个一毫米有助于锁尾,具体为什么自行百度吧~
                  三:把十字盘上的三个减震圈拿下来,不用了,从配件包里拿出机头罩上的固定橡胶圈,套在十字盘上,这个减震更到位哦!
                 四:拧拉杆,先把十字盘弄平,起飞悬停,用控微调到不飘为止。不要调调拉杆调调微调哦,先拉杆,拉杆完了就不要再动了。
                五:加尾电调消除金鱼尾,飞得更舒服哦
                六:原厂的舵机线围绕在主电机周围,整理一下,离主电机远一点,主电机很烫哦~3电休息一会哦~
                            七:原厂尾电机漆包线换胶包线,走外面,热缩管包一下,尾电机有插头的,换线十分方便。
                八:瓢虫桨真是什么机都用得到,BL用瓢虫桨锁尾更暴力哦,自己剪短一点点调节一下,自己定夺
                九:排震(在完成旋翼头消除虚位之后做哦!)无震动的标准,用手捏住尾巴和主体的连接处,是可以做到完全没有震感的
                       ①
桨上贴透明胶调平衡
                       ②震动可能是大齿下滑造成的,推回去
                       ③不要以为碳纤主轴不会造成震动哦,碳纤轴磨损和轴承之间有虚位,震动就产生了
                       ④两个桨夹和桨之间的松紧要差不多哦
                       ⑤检查横轴,有没有松了,或者弯了
                       ⑥桨尖要平整,如图,炸过之后可以用刀刮刮平整,桨短一点没事                       下面上最近买的西装
最近minicp和bl一起飞,minicp的感觉是其他机给不了的,不会放弃它!
我还在叫我做手办的同学复制这个壳子,以后就不用代购啦,自己diy上色,要什么图案就什么图案,炸坏一个换一个,嘎嘎嘎

网友:
好靓的鸡鸡啊!

网友A:
楼主,这个MCPX和HCP100的杂交机能否借用这些方法?也是觉得震动比较大

网友B:
请问楼主BL在哪里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BL在哪里买的呀?

eb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MCPX和HCP100的杂交机能否借用这些方法?也是觉得震动比较大

应该都可以~

网友C:
好久没看到经验分享帖了   给楼主赞一个    分享的经验都很实用可以借鉴     我也是MCPX   跟  MINI cp  一块玩的    两机各有各的优点    都很不错  希望楼主以后多分享些小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经验分享帖了   给楼主赞一个    分享的经验都很实用可以借鉴     我也是MCPX   跟  MINI cp  一 ...

哈哈~哪来什么经验只能算小窍门啦~   我技术烂的...

网友:
小西装真不错啊   不过会不会太热了  这个小机 内转的 发热量比较大    我都是裸飞的  原装头罩现在还是全新呢

最近在飞泡沫桨  声音很安静  没原来那么吓人了

网友D:
还有   不知道你的炸机是什么样    我的只要一炸 机       电池  脚架  大齿盘什么的飞的满地都是  整个飞机都散架子了   不 过一般情况下只要都找到捡起 来再按上都没啥事 原地满血复活   前提是炸飞的零件你得能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   不知道你的炸机是什么样    我的只要一炸 机       电池  脚架  大齿盘什么的飞的满地都是  整个飞 ...

恩,我炸鸡和你一样,基本不会坏的,还有就是求这桨的链接!这桨是不是一炸就坏啊,要是一炸就坏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炸鸡和你一样,基本不会坏的,还有就是求这桨的链接!这桨是不是一炸就坏啊,要是一炸就坏就好了

...

哈  你放心 绝对一炸就废  链接不敢发   X宝关键字“v120d03 主翼” 你找找   超便宜   桨根略厚   不过可以正常用   其实用这个桨主要是压力小点   用3D桨那声音嗡嗡的  飞机离自己近了就有点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你放心 绝对一炸就废  链接不敢发   X宝关键字“v120d03 主翼” 你找找   超便宜   桨根略厚   不过 ...

哈哈!多谢! 我也要这桨!

网友E:
几位飞的很用心啊

楼主:
不高兴再发帖了,不定期跟新!
碳纤脚架,怎样改善完美无震情况下由于桨夹紧度不一而产生的熄火时低转速抖动
理论上只要无震,而且桨夹紧度一样的话,熄火也是不会震的,但是这样比较麻烦,桨夹紧度一直在变,调起来不方便,那怎么改善呢?
方法1: 脚架加4个很软的橡胶圈
方法2:优于方法1,去掉碳纤脚架的螺丝,改用透明胶固定。 (将透明胶拉长直到变形,拉倒不能拉为止,用手一撮,变成一股很细的绳子,穿过螺丝孔,打结,桨脚架和金属件固定好) 由于透明胶有韧性,所以固定完之后也有一定的虚位,这个虚位就可以完美地吸收低转速震动,还可以吸收脚架砸地时的动能。可以说是比螺丝固定好很多很多!(还减重) 这个方法就像车的悬挂装置一样非常好用。

楼主:
还有一个事!
机身抖动,不是震动哦,就是频率不高的,抖啊抖的那种
这种情况有90%的几率是十字盘和桨夹之间的拉杆出现虚位
这虚位有2种情况
1球头虚位,加橡皮圈
2像minicp那种可调式的有金属杆的拉杆,塑料螺纹坏了,金属杆可以细微滑动。  这就只能换杆了

网友F:
能说说BL 与 mini cp 区别吗。新手正在练习MINI CP 感觉挺稳的 ,不知道以后对玩其他机型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说说BL 与 mini cp 区别吗。新手正在练习MINI CP 感觉挺稳的 ,不知道以后对玩其他机型有没有影响

bl顾名思义就是暴力,动作迅猛,也可以和mcp一样稳定。 新手minicp是最好的了,不用再换了,minicp的手感也是公认的。  当你玩到觉得minicp笨重的阶段,就可以换100s 或者BL了minicp绝对是国内顶尖的小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l顾名思义就是暴力,动作迅猛,也可以和mcp一样稳定。 新手minicp是最好的了,不用再换了,minicp的手感 ...

现在感觉mini cp 锁尾不好,悬停的时候有点轻微上下抖尾,蛙跳的时候 就锁不住了。幅度挺大的。

网友G:
我的华科尔MINICP的一个斜盘舵机会突然自己拉一下,导致飞机突然斜飞一下,然后又恢复,反复发作,我没舵机换不知是啥原因,楼主判断一下啥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感觉mini cp 锁尾不好,悬停的时候有点轻微上下抖尾,蛙跳的时候 就锁不住了。幅度挺大的。

720电机锁黑金绰绰有余了,锁尾不好就是排震,再把陀螺仪感度调高试试,妥妥的一根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华科尔MINICP的一个斜盘舵机会突然自己拉一下,导致飞机突然斜飞一下,然后又恢复,反复发作,我没舵机 ...

那个舵机要换了,舵机不是扫齿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舵机要换了,舵机不是扫齿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三个牛拉个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