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泪奔啊,,,S4 飞控就是解不了锁!!求救啊~

楼主(2015-07-04):
崩溃中!!!!!!!!!!!!!!!!!!!
    帮学弟收了个S4 测试版本飞控,主要想体验下手机控制,,,装好了就是解锁不了啊!!!求救!!WIFI在手机上都能使用,校准了罗盘,遥控器,,,手机上 能设置的都设置好了,,,,但是!!就是不能解锁!!不能解锁啊!!!
    美国手,H4 590机架 蜘蛛20A电调 3508电机 12桨  外八字和内八字解锁,我把所有方向试了一遍都不行啊、、、醉了。。。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来的,~
     所有通道均设置反向了,,手机上显示正常,油门上推红点往上走,副翼往左红点往左,方向杆往左红点往左,俯仰往前红点往前,,卫星5~8课,平均7颗~~~~\

   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误打误撞解锁一次,赶紧收油门到0,没上桨,,,就解锁这一次,,,,,,,,,,泪奔ing~~大神们赶紧来救我吧

网友A:
就你这样还收学徒,别急,在手机地面站查看1-4通道是否正确,能不能正常回中,打满,然后按地面站的步骤来检查飞机状态,电调校准,选择飞行模式等等,调试好以后在重新接电,在解锁。x4x6都需要先进入返航模式,才能解锁,s4不需要吧,没用过

网友B:
必须进行一次返航操作才能解锁
1、5通道切GPS,6通道切返航,油门推到50%,手机上看到返航。
2、5通道切自稳,6通道切悬停,收回油门,
3、解锁推油,电机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样还收学徒,别急,在手机地面站查看1-4通道是否正确,能不能正常回中,打满,然后按地面站的步骤来 ...

......都正常,,,,最后解决了,因为每次都需要放到返航上面,,,,醉了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进行一次返航操作才能解锁
1、5通道切GPS,6通道切返航,油门推到50%,手机上看到返航。
2、5通 ...

恩恩,,翻了翻之前的帖子,解决啦,,就是S4这个让人崩溃的设置,需要重新开控一次或者打到返航上才行,,,真是醉了,,醉了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