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用假控还是真控?

楼主(2015-07-04):
本人新手才入魔,想请教各位老鸟一个问题:练习凤凰4.0模拟器时用SM2000、SZ80之类的假控对比用devo10之类的真控有什么区别,哪个上手快点、好飞一点?请知道的兄弟给个建议,毕竟假控才200,真控至少600以上而且还要经常充电,对我等屌丝而言一是太贵,二是充电麻烦!

网友A:
你买了假控就不买真控了?既然要买真控干嘛还要花那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假控就不买真控了?既然要买真控干嘛还要花那冤枉钱

假控主要是用来体验下啊,发展买模拟器的时候就一起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控主要是用来体验下啊,发展买模拟器的时候就一起买了!

真控也能体验啊,和假控飞起来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假控就不买真控了?既然要买真控干嘛还要花那冤枉钱

假控便宜,真控贵。使用真控会磨损摇杆的电位器,也存在损坏真控的风险。假控坏了修理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控便宜,真控贵。使用真控会磨损摇杆的电位器,也存在损坏真控的风险。假控坏了修理也不难。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控便宜,真控贵。使用真控会磨损摇杆的电位器,也存在损坏真控的风险。假控坏了修理也不难。

那新手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新手应该怎么选择?

新手还是用假控好,在某宝上信誉比较高的店家购买假控,多数已带破解版模拟软件。真控不是绝对不可用,只是风险略大,有费用(要用电池)消耗。

网友:
建议用真控练  第一练习模拟器技术  第二练习操作手感   所以不容易炸鸡  什么电池消耗  对于炸鸡不是小事了吗

网友C:
看到说磨损电位器,笑死我了!你控用废了估计那个都好着呢!哪里的谣传,有证实过还是亲身经历过!误导新人啊!

网友D:
我在用SM2000,如果你还没选好控,还不知道买哪款真控,那可以选假控~

等你练会正倒飞悬停后再换真控不迟,条件反射的练习是一致的,但后面练航线什么的手感差异很大的~

假控的手感和真控不在一个挡次上,初期练习假控可以,后期中高难度就不建议假控了,手感太差!

如果已经买好了真控,那就完全没必要买假控了!

网友:
钱多了 买假控

网友:
真控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SM2000,如果你还没选好控,还不知道买哪款真控,那可以选假控~

等你练会正倒飞悬停后再换真控不 ...

谢谢这么中肯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说磨损电位器,笑死我了!你控用废了估计那个都好着呢!哪里的谣传,有证实过还是亲身经历过!误导新人 ...

磨损电位器确实是“人云亦云”的,这说法新手比较容易接受,从而使用假控练模拟。重要的是用真控确实有风险,用真控练模拟致真控损坏的是少数,但确实存在。还有一个“人云亦云”就是用假控练模拟后,用真控手法受影响,这种受影响的说法也是误导。对新手来说体会出模拟飞行的各种反应就可以了,只要不是精准的比赛,真控、假控对手法的影响可忽略。多说一句:用真控练模拟却有损坏的风险!

网友:
建议用真控,模拟器练习的是手感和反应,假控的力度,回弹速度这些和真空都不一样。我有时候用我的乐迪飞过固定翼以后,马上换天九,手感就差好远。假控总觉得不够真实,偏硬,动作很干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