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选择问题

楼主(2015-07-04):
大家好 我的六轴用的是naza v1飞控 没有pmu 现在考虑入手一个osd 现在是纠结于非凡的s2 和非凡的N2osd s2的话是单独工作 和飞控没有联系N1的话要读取飞控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显示gps的卫星数量 请问大家这两款osd哪个比较好些 N1的话会不会因为兼容性问题造成飞控工作不稳定之类的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非凡的N2osd

网友B:
直接用独立的、因为我一直在用、感觉还好
独立的互不影响

网友C:
不是用飞控配套的更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飞控配套的更匹配?
我这个是naza v1 如果要用大疆原装的iosd 话 还得买个V2的 pmu 这一下就7 8百块了

网友D:
我用S2。。。独立

网友E(2015-08-08):
OSD如果没有GPS,还会显示那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