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下面电机KV值要不要高一点?

楼主(2015-07-04):
X8,下面电机KV值要不要高一点?

坏一个电机能飞回来吗

网友A:
要使用dji或者零度,必须上下电机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dji或者零度,必须上下电机一模一样

pix笑了

网友B:
并联的假x8要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假x8要像你说的那样

第一次听说假x8,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dji或者零度,必须上下电机一模一样

这个不一定吧  只要别相差太多就好
之前我朋友的四轴本来是用四个F4006  KV680 电机配12寸桨的 后来一个电机挂了 临时用郎宇2216  KV900配11寸桨  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别
电机相差不大的时候 飞控是可以保证飞机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假x8,是怎么定义的?

上下电机电调并联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电机电调并联那种

还有这样布局的呀,那不是跟四轴没啥区别嘛。

网友:
在Y6上试过,感觉没什么差别...也试过下层桨比上层螺距大一些,感觉是下层电机会多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布局的呀,那不是跟四轴没啥区别嘛。

所以加一个假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