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刀锋540玩过的老鸟来给点建议

楼主(2015-07-04):
入了FMS刀锋540,发现吊机很困难,又没有好的建议调好这机子玩转3D,玩过的老鸟给点建议吧

网友:
是新手吗?是的话上个飞控吧。一键吊机。呵呵。

网友:
这款飞机飞3D?还是省省吧,飞飞航线就行了,epo不适合做3D机。

网友:
换板机或者天翼的EPP像真机

网友A:
这种飞机吊机没戏,设计就不是为了吊机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吊机没戏,设计就不是为了吊机而设计的

啊我看入得人很多啊

网友B:
动力明显不足,硬要吊机的后果就是炸鸡,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明显不足,硬要吊机的后果就是炸鸡,仅供参考

那这机出厂就是缺陷啊不是为3D而设计的

网友A:
这飞机并没有说是能吊机啊,就是一般飞,这种三叶浆的飞机一般都不能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并没有说是能吊机啊,就是一般飞,这种三叶浆的飞机一般都不能吊机

我是冲着3D 去得,看来失算了,飞航线还不如我的70F3A

网友:
fms的sbach342比较适合吊机,这款540确实难吊,不过更考水平嘛

网友C:
这机还真没玩,一般有这钱都买天翼50e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还真没玩,一般有这钱都买天翼50e去了

哎看来如入错了再入30E或50E吧

网友D:
如果飞3D这飞机肯定是选错了,天翼15e、30e、50e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飞3D这飞机肯定是选错了,天翼15e、30e、50e都行。

接下来入个天翼30E或是50E吧,按官方推荐来配动力还是有更好的选择推荐?